通信原理Matlab求积分和微分 代码

楼主(2025-06-13):
这是我的答案(虽然我看不懂)
无论是积分和微分,都有符号和数值两种操作,符号操作是计算精确解析式和相应的精确值:
符号:
sysm x t---->定义自变量
int(f,x) ---->求f关于x的不定积分
int(g,t) ---->求g关于t的不定积分
int(f,x,a,b) ---->求f关于x在[a,b]上的定积分
diff(f,x,n) ---->求f关于x的n阶导数

数值方法:
数值微分:
#用函数值的差分除以自变量的差分(只要步长足够小,就足够精确)
diff(y). /diff(x),但是会比原函数的维度少一位
数值积分:
#数值积分可以基于不同的积分准则,如:中点法则、梯形法则、辛普森法则等,因此也有不同的函数
1.    基于自适应 Simpson 积分法计算数值积分(不推荐)
如:计算,可以:
,F为待计算函数句柄(匿名)
2.    基于自适应Gauss-Lobatto方法(不推荐)
和quad一样的用法,把quad换成quadl
3.    基于高斯-勒让德积分方法(和integral的积分方法基本相同)
和quad一样的用法,把quad换成quadgk
4.    基于全局自适应积分法(推荐)
与quad一样的用法,将quad换成integral
5.    基于梯形积分法

%研究各种信号的抗噪声性能(直接引用前几个文件的基础代码)
clear all;
close all;
%tips: biterr函数、randn函数
%-------------------------ASK---------------------------
%----原始信号码元参数----
Tb = 1; %码元长度
fs = 100; %采样频率
dt = 1/fs; %采样时间间隔
N = 1e5; %码元数量,数量大,便于统计,避免较少的码元数带来的偶然性
t = 0:dt:(N*fs-1)*dt; %时域范围

%----载波参数----
Ac = 1; %载波幅度
fc = 30; %载波频率
phi = 0; %初始相位

%----产生原始的二进制码元----
sr = (sign(randn(1,N))+1)/2; %原始信息序列
sr_conv = zeropad(sr,fs);
nrz = ones(1,fs); %单个NRZ波形
data = conv(sr_conv,nrz);
data = data(1:length(t));

%----产生ASK信号----
carrier = cos(2*pi*fc*t);
ask = data.*carrier;

%----匹配滤波----
r_db = 0:15; %信噪比-dB
Eb = Tb*Ac*Ac/2; %单个比特的信号功率(J/bit)
pe = zeros(1,length(r_db));
pe_ideal = zeros(1,length(r_db));
for i=1:length(r_db)
    r = 10^(r_db(i)/10);
    n0 = Eb/r; %单边噪声功率谱密度
    delta = n0/2*fs; %噪声功率
    n = sqrt(delta)*randn(1,length(ask)); %噪声信号
%     reciv = awgn(ask,r_db(i)); %也可以这样
    reciv = ask+n; %接收信号

    %匹配滤波器
    t1 = 0:dt:Tb-dt;
    h = cos(2*pi*fc*t1);

    %滤波
    recov_signal = conv(reciv,h)*dt;

    %包络检波
    t2 = 0:dt:(length(recov_signal)-1)*dt;
    z = hilbert(recov_signal); %z为解析信号
    z1 = z.*exp(-sqrt(-1)*2*pi*fc*t2); %z1为复包络
    envlp = abs(z1);
%     subplot(2,1,1);
%     plot(t,data);
%     subplot(2,1,2);
%     plot(t2,recov_signal);

    %判决
    recov_sym = zeros(1,N);
    Vth = Ac/4; %判决门限,余弦信号卷积之后,高度会下降一半,故用Ac/4
    for j=1:N
        if envlp(j*Tb/dt) > Vth
            recov_sym(j)=1;
        else
            recov_sym(j)=0;
        end
    end
    [err_num,err_pro] = biterr(sr,recov_sym); %计算误码个数和误码率
    pe(i)=err_pro;
    pe_ideal(i) = 0.5*erfc(sqrt(0.25*r));
    %pe_ideal(i) = 0.5*exp(-0.25*r);
end

figure();
semilogy(r_db,pe,'-*');
hold on;
semilogy(r_db,pe_ideal);
legend('实际误码率','理论误码率');
grid on;

% 评估二进制单极性和双极性基带系统的抗噪性能
SNR_dB = 0:0.05:10;
scal = 10.^(SNR_dB/10); %信噪比的比例形式

A_over_sigma = sqrt(scal)*sqrt(2);
double = 0.5*erfc(sqrt(scal));
single = 0.5*erfc(0.5*sqrt(scal));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相同抽样电平下两种数字基带系统的抗噪声能力');
semilogy(A_over_sigma,double);
hold on;
semilogy(A_over_sigma,single);
xlabel('抽样电平/噪声均方值');
ylabel('系统误码率Pe');
grid on;
legend('双极性','单极性');

%tips:数字基带系统的抗噪性能(不考虑码间干扰,受噪声引起的误码率)与信号码元抽样电平的值与噪声均方根值(功率开方,即高斯噪声的方差开方)之比有关
%如果是理想的方波码元,功率为A

%第4-5行其实是验证了两种编码方式:相同的电平值A和噪声均方值下不同的抗噪表现,而不是相同的信噪比条件下,因为如果两个信号的SNR相同,则两个信号的电平值也不同

%----验证相同SNR下不同系统的抗噪性能(此时两种信号的电平值也不同)-----

double_2 = 0.5*erfc(sqrt(scal)/sqrt(2));
single_2 = 0.5*erfc(sqrt(scal)/2);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相同SNR下两种数字基带系统的抗噪声能力');
semilogy(SNR_dB,double_2);
hold on;
semilogy(SNR_dB,single_2);
xlabel('SNR(Eb/N0)-dB');
ylabel('系统误码率Pe');
grid on;
legend('双极性','单极性');

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