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单片机是STC15F104W怎么不运行呢

楼主(2025-06-13):
按键按一次一分钟定时再按一次是3分钟定时控制P3^3口
单片机是STC15F104W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 // 按键连接在P3.2引脚
sbit led = P3^3; // LED连接在P3.3引脚
uchar key_press_count = 0; // 按键按下次数
bit timer_running = 0; // 定时器运行状态
uint timer_count = 0; // 定时计数
uchar timer_mode = 0; // 定时模式,0表示未设置,1表示1分钟,2表示3分钟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F0; // 清除定时器0的模式位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设置定时初值,定时50ms(假设12MHz晶振)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T0 = 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0; // 关闭定时器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重新加载定时初值
    TL0 = (65536 - 50000) % 256;
    if(timer_running) // 如果定时器正在运行
    {
        timer_count++; // 增加计数
        if(timer_mode == 1 && timer_count >= 120000) // 1分钟定时
        {
            timer_running = 0; // 停止定时器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led = 0; // 关闭LED
        }
        else if(timer_mode == 2 && timer_count >= 360000) // 3分钟定时
        {
            timer_running = 0; // 停止定时器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led = 0; // 关闭LED
        }
    }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 == 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 消抖
        if(key == 0)
        {
            while(!key); // 等待按键释放
            key_press_count++; // 增加按键次数
            if(key_press_count == 1) // 第一次按下按键
            {
                timer_mode = 1; // 设置定时模式为1分钟
            }
            else if(key_press_count == 2) // 第二次按下按键
            {
                timer_mode = 2; // 设置定时模式为3分钟
            }
            if(timer_mode > 0) // 如果设置了定时模式
            {
                timer_running = 1; // 启动定时器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led = 1; // 打开LED
            }
        }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EA = 1; // 开启总中断
    led = 0; // 初始化LED状态为关闭
    while(1)
    {
        key_scan(); // 按键扫描
    }
}

网友A:
if可以单独用  if...else...可以组合用  if...else if....else也可以组合用,但是呢你if...else if...肯定是不行的,你按一下按键你的key_press_count度不知道变成多少了,

网友B:
key_press_count有清零吗,按两次以上的时候都没有执行语句了

网友C:
//按键按一次一分钟定时再按一次是3分钟定时控制P3^3口
//单片机是STC15F104W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 // 按键连接在P3.2引脚
sbit led = P3^3; // LED连接在P3.3引脚
uchar key_press_count = 0; // 按键按下次数
//bit timer_running = 0; // 定时器运行状态
uint timer_count = 0; // 定时计数
//uchar timer_mode = 0; // 定时模式,0表示未设置,1表示1分钟,2表示3分钟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50ms @11.0592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 == 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 消抖
                if(key == 0)
                {
                        key_press_count++; // 增加按键次数
                        if(key_press_count>2)
                                key_press_count=0;
                        if(key_press_count>0 && key_press_count<3)
                                led = 1;
                        else led = 0;
                        while(!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led = 0; // 初始化LED状态为关闭
    while(1)
    {
        key_scan(); // 按键扫描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if(key_press_count!=0) // 如果定时器正在运行
    {
        timer_count++; // 增加计数
        if(key_press_count == 1 && timer_count >= 120000) // 1分钟定时
        {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key_press_count=0;
            led = 0; // 关闭LED
        }
        else if(key_press_count == 2 && timer_count >= 360000) // 3分钟定时
        {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key_press_count=0;
                                led = 0; // 关闭LED
        }
    }
    else
        {
        timer_count = 0; // 清零计数
        led = 0; // 关闭LED
        }
}

网友D:
先让定时器中断取反一个IO,示波器观察,看中断正常了没有?

楼主:
还是不好用啊感觉定时器没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让定时器中断取反一个IO,示波器观察,看中断正常了没有?

没有示波器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好用啊感觉定时器没工作呢

你原来程序里定时器没有打开进不了中断并且还有其他逻辑问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修改后的程序是经过仿真确认的。如果还不行要查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程序里定时器没有打开进不了中断并且还有其他逻辑问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修改后的程序是经过仿真 ...

电路就带个指示灯 按键被按下指示灯亮了 就是没有延时关闭

网友E:
//按键按一次一分钟定时再按一次是3分钟定时控制P3^3口
//单片机是STC15F104W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 // 按键连接在P3.2引脚
sbit led = P3^3; // LED连接在P3.3引脚
uchar key_press_count = 0; // 按键按下次数
//bit timer_running = 0; // 定时器运行状态
uint timer_count = 0; // 定时计数
//uchar timer_mode = 0; // 定时模式,0表示未设置,1表示1分钟,2表示3分钟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50ms
{
    TMOD = 0xF0;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F0        =        0;
    TR0 = 0;
}
// 延时函数50MS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i = 3;
        j = 72;
        k = 16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 == 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 // 消抖
                if(key == 0)
                                                                while(!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key_press_count++; // 增加按键次数
                        if(key_press_count==1){
                                                                                                   timer_count=1200;
                                led = 1;
                                                                                                   TR0 = 1;
                                                                                                   }
                                                                                                else if(key_press_count==2){
                                                                                                   timer_count=3600;
                                led = 1;
                                                                                                   TR0 = 1;
                                                                                                   }
                                                                                                else        {
                                                                                                   key_press_count=0;
                                                                                                   timer_count = 0;
                                                                                                   led = 0;
                                                                                                   TR0 = 0;
                                                                                                   }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led = 0; // 初始化LED状态为关闭
    while(1)
    {
        key_scan(); // 按键扫描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0)
                        {
                                        TR0=0;
                                        led=0;
                        }
}

代码BUG有点多,定时器是50ms中断一次,1min=60S=1200x50ms,不是120000啊!还有你中断一直没关,就这样吧,我这个是调试时用的,按第二次一直有个短脉冲,可能是杜邦线当按键的原因,你可以把延时消抖可以改小点。然后感觉思路有点问题,中断函数应该尽可能短,建议把定时器设置为16位自动重装模式,使用标志位或者像我那样控制,然后用switch把值给timer_count,定时器的开关一定要准,不然会软件定时一样误差比较大,然后记得给定时器中断关掉,最后建议重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就带个指示灯 按键被按下指示灯亮了 就是没有延时关闭

问题是你的定时时间变量timer_count不能超过65535,否则停不了。我测试时只用120和360来验证的。你改为12000和36000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就带个指示灯 按键被按下指示灯亮了 就是没有延时关闭

运行了谢谢时间应该是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BUG有点多,定时器是50ms中断一次,1min=60S=1200x50ms,不是120000啊!还有你中断一直没关,就这样 ...

运行了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定时时间变量timer_count不能超过65535,否则停不了。我测试时只用120和360来验证的。你改为12 ...

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