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 单缓冲方式,用指针方式写代码,今天求解答

楼主:
单缓冲方式,用指针方式写代码。根据老师说的链接了电路图,问了豆包,代码,运行不出来,根据豆包说的修改了也不行,哪个大哥指点我一下。

网友A(2025-06-16):
DAC0832的驱动代码 ?

网友B:
延时太长了,改成1ms 左右就好了

网友C:
现在出的是没显示吧?看着寄存器是锁定状态。
程序是不是不全啊,还没初始化,wr和cs拉高是啥意思?
还有尽管protues 不管,还是给P0加上上拉电阻啊。
还有那个循环,i最大才255,你不要卡着边用,这些AI应该也会提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