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看看吗DAC0832单缓冲方式,用指针访问片外RAM绝对地址的方法。运行不出来....

楼主(2025-06-13):
分别用DAC0832和单缓冲方式实现锯齿波的产生要求。 单缓冲用指针访问片外

RAM绝对地址的方法。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CS引脚你都不片选一下的吗?你不拉低CS引脚,人家怎么知道你要给他发信号。豆包没告诉你要片选吗?还有WR引脚呢?你也不控制控制,芯片怎么知道你发的数据还是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一下。你CS引脚你都不片选一下的吗?你不拉低CS引脚,人家怎么知道你要给他发信号。豆包没告诉你要 ...

这个不重要,因为程序里没有DAC0832的读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重要,因为程序里没有DAC0832的读写

二位还没看懂程序吧

网友D:
好像需要定义p0脚去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