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中的使用loadcell和hx711然后显示的数字的一些疑问

楼主:
这是1的时候显示重量weight为83g 这是5的时候显示重量weight为419g
请问这个是loadcell称重模块就是这样,还是我的实际程序有问题,或者是我hx711这些设置的参数有问题?
以下为相关代码:
GapValue校准参数设置的430
称重模块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5000)                //超重报警
        {
            Flag_ERROR = 1;
        }
        else
        {
            Flag_ERROR = 0;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毛皮重量: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hx711相关: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EA = 1;
          while(HX711_DOUT);
        EA = 0;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