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各位工程师 电路板只有接触到皮肤才会工作的原理?

楼主(2025-06-14):
我最近在一家研发美容仪公司实习,工程师给我一块电路板让我研究,我想问问各位工程师,这块电路板只有接触到皮肤才会工作,手持着握把,然后 头部接触到皮肤就会工作。没有触摸芯片,通过一些 PNP 和 NPN ,接到单片机。
所以想求助各位工程师,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帮助我通过实习考核。

楼主:
这是电路板,底部是连接到握把手柄,顶部红色线是接美容仪头部,升压是12V,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A:
红外感应,触摸芯片,回路检测电流.........看不到电路板没法

网友B:
人体感应的种类有很多,红外热释是一种,对应用得最多的是人体感应灯
还有电阻或者电容放电式人体触摸开关,原理大概就是人体给电容放电或者通过人体电阻使电压改变,从而使开关三极管达到导通关闭的条件.
还有电阻膜式触摸开关,电容膜式触摸开关,应用最多的应该是现在的手机触摸屏.
还有基于频率改变或者磁场改变形成的人体接触开关电路

网友C:
我用89C2051做过这个,连NPN,PNP都省了

网友D:
你是想问如何能实现这个功能 ?
还是想问你收藏的那个宝贝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

网友E:
通过感应 电容原理

网友E:
电路图发出来,分析子啊

网友E:
上图看看,分析分析啊

网友F:
101K 的增益  pwm微波器件

网友G:
你头部可能有个什么传感器可能要拆开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板,底部是连接到握把手柄,顶部红色线是接美容仪头部,升压是12V,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你没把电路抄出来啊,直接看板子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网友E:
电路图抄出来没?怎么没后文了

网友H:
给你个思路:电工电子学有个名词叫接触电阻,
人体有电阻属性,通常有几十到几百K的电阻,接触点越大、越湿,显性电阻越小。。
人体还有电容属性,电感属性。。。。

网友I:
我曾经用场效应管做过非接触式电笔,不需要接触,放在电线外皮上就能知道哪根是火线。

网友J:
至少得自己对着板子把原理图画出来吧。

网友K:
人体红外感应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哦,当我们显示触摸到控制的时候时,我们会进行测量。我们的芯片会进行测量,然后可以对人体红外感应进行显示,当我们触摸到的时候时。可以很好的对人体红外进行感应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