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修改好了,大家提一下意见

楼主(2025-06-16):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其他还行,我就想问一下你的JDQ1234(最右下角是干嘛的),你连个GND(-12V  和+12V)都没有,能形成回路吗?另外常规的蜂鸣器驱动电路是这样的其他电路不知道功能也不好说啥?另外你的LM393电路有点看不懂

网友B:
下载的花黑币啊!你就不能上传图片啊!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分析啊。

网友C:
A4就能放的下的图,放在A1上,东一个西一堆的,还都是用网标来连接的。。。这样的图纸看的很累!

网友D:
目测楼主不适合学电子,好多大佬都已提示如何改,楼主还是我行我素。

网友E:
那个 -5V 到底是5V的负极还是真正的 -5V ?如果是5V的负极,就只能标GND(和GND不共地的话也不是标 -5V ),而且还是屡劝不改的;如果是 -5V 的话,楼主确定有10V的蜂鸣器供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4就能放的下的图,放在A1上,东一个西一堆的,还都是用网标来连接的。。。这样的图纸看的很累!

有同感,所以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还行,我就想问一下你的JDQ1234(最右下角是干嘛的),你连个GND(-12V  和+12V)都没有,能形成回路吗? ...

是连接另外一块电源板的,用KEY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花黑币啊!你就不能上传图片啊!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分析啊。

我没有设置需要黑币,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就能放的下的图,放在A1上,东一个西一堆的,还都是用网标来连接的。。。这样的图纸看的很累!

个人习惯,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同感,所以没仔细看

个人习惯。多多包涵。

网友G:
1:你有看各个芯片的DataSheet没?
STC89C52的工作电压范围多少?4.5V-5.5V 你倒好,GND接-5V,VCC给+5V。实际给89C52供电10V,芯片会冒烟的。
其他芯片,如74HC的你也去看看工作电压范围多少。
2:另外,数码管不加限流电阻,10V的电压直接接LED,不会烧么?
3:蜂鸣器你串在9012的发射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连接另外一块电源板的,用KEY来控制。

有点不知道怎么教你了。我问你有回路吗?无法形成回路你说再多都是多余的。回路回路回路回路,你连GND都没有接过去,你用什么控制怎么形成回路,你单片机插个外设都知道要除了控制信号还要G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有看各个芯片的DataSheet没?
STC89C52的工作电压范围多少?4.5V-5.5V 你倒好,GND接-5V,VCC给+5V。 ...

1.9012不能驱动蜂鸣器吗? 2.数码管不是有限流电阻吗?
3.LED不是有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还行,我就想问一下你的JDQ1234(最右下角是干嘛的),你连个GND(-12V  和+12V)都没有,能形成回路吗? ...

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知道怎么教你了。我问你有回路吗?无法形成回路你说再多都是多余的。回路回路回路回路,你连GND都 ...

我仔细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请指点。到底错在哪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请指点。到底错在哪里了?

GND 的标识不用与-12V 混在一起用. 这样很容易导致短路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请指点。到底错在哪里了?

你这个图是光耦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电路,我是根据JDQ(继电器缩写推测的)。从控制开始讲起P21高电平817不导通,啥事没有。但是P21低电平光耦817导通,高电平+12V顺着4.7k光耦到9013(5V下面那个1K最好减小一点,大概300R,不然光耦光照强度可能不够,导通不了),这时候你的JDQ是不是要被拉低到GND(-12V上)。也就是可以粗略的认为JDQ = -12V。但是你这个-12V是针对于+12V而言的(就像我说我站在1米的讲台上,但是我的海拔是1万米,对于海平线而言我是1万零1米),你这个-12V对于你要接的另外一块板而言他是1米还是1万零1米,你考虑过吗?你要和其他电路板连接(你做了外接的接口),就必须保证有同一个海平线,我是1米,你就必须是1米,拥有相同的海平线(-12V或者+12V),也就是你的外接接口除了JDQ1234外至少还要一个-12V(或者12V),如果你将JDQ网络用在你这块板上就没事,你要外接其他电路板就必须要海平线(+12V或者-12V),也就是要有回路,你别从1米讲台跳到-负一万零一米的海平面上去,你要跳到负一米的平面上,他们有自己的回路。
另外,也许你两个电路板用的是同一个电源他们都是-12V和12V,他们是同一个网络,在电源处形成回路,所以不需要。那数学只需要学习加减乘除就行了,生活够用了。

网友E:
你管上拉电阻叫限流电阻?大家一直提醒你的接地符号,你一直避而不答,既然你自己能,我行我素的,还来论坛问什么?

网友A:
不能说你之前的接法不行,只是大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接的。只能说大家经验在那里,这种接法遇到的bug比较少。这一行比较吃经验,所以你懂的,尽量跟着前人步子走,调试电路需要排查的点才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管上拉电阻叫限流电阻?大家一直提醒你的接地符号,你一直避而不答,既然你自己能,我行我素的,还来论坛 ...

因为我的老板子上是-5V,所以我还是用他标注方法。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管上拉电阻叫限流电阻?大家一直提醒你的接地符号,你一直避而不答,既然你自己能,我行我素的,还来论坛 ...

是上位电阻,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