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8A20个按键扫描的值如何存放

楼主(2025-06-16):
TM1628A芯片20个按键扫描的值是用一维数组还是二维数组存放,程序中如何判断更高效

网友A:
就4个字节,为啥要用二维数组呢?连续读取4字节,看下按键对应哪个字节的哪一个bit位。按下为1,释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