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质谱仪里的小电流测量电路,不知道原理,求大神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是质谱仪里面测量离子电流的电路,目前抄板如图,以往超微电流检测是通过切换大电阻达到不同的量程的测量,或者对数放大电路达到大量程测量,但是这个国外的电路通过这个电路达到-14到-6量级的电流检测,信号输出就是运放的输出端接在adc上面,现在有几个问题①电路核心是这两个二极管,但是不确定是什么类型二极管,有点像发光二极管,但是实际测试后,发现不是可见光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1.0V,有图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是啥,我用显微镜看过,这两个二极管是一样的②第一级运放的反馈也很奇怪,正反馈端是一个T型反馈网路,不理解这个T型反馈网路为什么放在正反馈端③下面那个模拟开关,在电路工作的时候我测试,模拟开关驱动的波形是方波,高电平,模拟开关导通,但是高电平占空比,随着输入电流的量级不同,占空比也不同,当电流维持在-14量级的时候,高电平占空比在1%,但是当我用探针去触碰电流测量口的时候,显示输入电流到-7量级,占空比就到接近50%,同时频率也变快了。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在驱动这个二极管,反馈给电流输入端的另一个二极管做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我第一次见,不能理解这种原理。

原理图

原理图

两个led的结构大致图

两个led的结构大致图

led

led

网友A(2025-06-16):
那两个二极管是个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是个光耦。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C:
采样对表的 不可能波幅正定

网友D:
它们封装在一起的,应该是光藕,看上去像四个脚的管子

网友E:
我也觉得不好理解,第一,怎么反馈在同相端呢?是不是同相、反向标记错了?第二,如果是I/V转换电路,C2位置应该并联大电阻才对啊。

网友F:
我也好好奇,希望能蹲到解答

网友G:
可不可能是温度补偿

网友H:
对模拟电路不太熟,感觉你的电路不完整,图片下半截电路应该是采样,反馈以及控制电路,两个LED组成的光耦是对电子流电路的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