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的555定时器芯片也会不稳定吗

楼主(2025-06-16):
环境温度才30℃,3脚就输出低电平了。

SDNT2012X223F4050FTF热敏R-T对照表-150518(1).pdf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有没有大佬有空帮忙看看的

网友A:
用运放比较合适。

网友B:
测试一下各引脚电压先。

网友C:
换个单片机做放便,想几度关就几度开,几度关就几度关。

网友D:
德州仪器的555定时器芯片也会不稳定吗 ?
当然,因为没有绝对的东西哈。建议:
1、查真假;2、查批次;3、查用法,这个最关键你懂的。

网友E:
555是這樣用的嗎?怪怪的

网友F:
555表示不全是它的事。
你还应该把R7、R8、R18、C10抓来,严刑拷打,
逼问它们各个的精度特性。。。
至少要有千分之一的精度以上吧。
常用的只有百分一,更有差的是百分五的。
另外,555做比较触发器,类似用三极管做电压比较翻转,误差本来就大。

网友G:
你的用法就是错误的,555并没有内部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