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DAP识别不到芯片,换台电脑就可以怎么回事啊?求救

楼主(2025-06-16):
但是换台PC就可以正常使用,昨天还正常使用,今天用了逻辑分析仪之后,就不可以使用了。可奇怪、、

PC识别到DAP但是检测不到

PC识别到DAP但是检测不到

DEBUG选项设置

DEBUG选项设置

楼主:
重启+关机再启动也没有解决,重新安装驱动也不行

楼主:
解决了,把驱动卸载之后,重新插拔就恢复了

网友A:
系统缺少运行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