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 TX切换到P3.7后没输出

楼主:
串口从P3.0   P3.1  切换到  P3.6    P3.7后    P3.7   TX  没法输出  不知道什么原因!P3.6可正常输入数据。就是没法输出

再线等~~~~看是不是IO口没有配置好呢?

需要配置下寄存器
AUXR1 |=0X40

配置完后  然后烧录程序  不要断电是可以了!但是断电后再上电TX又没有输出功能了!啥毛病么 ?

网友A(2025-06-18):
又是貌似科普的算命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貌似科普的算命问题

搞点了~·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问,最好是有全部的代码,有时候问题并不一定出现在IO切换上面,有可能是其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