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两路采集adc

楼主(2025-06-17):
51单片机如何实现两路采集数据呢,比如一路采集电压,一路采集传感器值,51单片机同一时刻不是只能采集一路,怎么知道第一次采集的是谁的值?

网友A:
分时采集不就行了,采集的是谁看你读的哪个通道啊

网友B:
STC的51单片机有很多个通道。

网友C:
有一些单片机只有一组ADC,但是有多个ADC通道的,相当于你有一个电压表,但是有几路电压要测量,你选择哪路读取的就是那一路的值

网友D:
你如果是需要实现五一单片机学习的两路ADC进行采集的时候时是需要对单片机进行两路PWM波形的输出的,我们进行两路ADC进行转换的同时的话我们是利用PWM波形进行的变换。我们是可以对单片机进行转换的哦,我们就是这样进行来ADC数据集的转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