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帮忙解答 multisim问题第一步就卡壳 示波器没办法完整输出三个波形

楼主:
【新提醒】简易数显式工频信号相位差测量仪设计 - 模拟数字电子技术
这个贴主发布的贴子 我跟做之后 第一步就卡壳 示波器没办法完整输出三个波形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运行后的结果

网友A(2025-06-18):
通道C的标度是不是要更小才能显示波形,看原文章,通道C应该是波形起伏最小的,你现在通道B的波形都几乎没多少,所以通道C看上去就像一条直线了

网友B:
下面的红线就是第三条,只是因为是直流电压,所以是直线而已

网友C:
仿真软件尽量不要使用电池,用VCC、VEE表示双电源,用电池也可以独立串联起来中点接地。

网友D:
没显示是因为Y轴设置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