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使用硬件SPI通讯W25Q16 flash芯片,MISO无信号

楼主(2025-06-17):
如图,SPI通讯主机正常发送信号,但从机一直保持低电平。初始化的时候我把SPI的口都设置为推挽输出高电平状态,空闲时MISO也应该是高,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拉低了。求助,帮忙分析一下代码。多谢!!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define SPI_CS   P07  // 自定义片选引脚

// W25Q16指令集
#define W25Q16_Write_Status   0x01         //W25Q16写状态寄存器指令
#define W25Q16_Read_Status    0x05         //W25Q16读状态寄存器指令
#define W25Q16_Write_Enable   0x06         //写使能指令
#define W25Q16_Page_Program   0x02         //页编程指令

#define W25Q16_Read_Data      0x03         //读使能指令
#define W25Q16_SectorErase    0x20         //快B删除指令
#define W25Q16_Chip_Erase     0xc7         //擦除W25Q16芯片

#define W25Q16_Device_ID                        0x90       //读芯片ID

uint8_t SPI0_Master_SendData[3][8] = {
        {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
        {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
        {0xAA,0xBB,0xCC,0xDD,0xEE,0xFF,0x00,0x00}
    };
volatile uint8_t SPI0_Slaver_ReceiveData[8];
uint8_t TxXferCount = 0;  //SPI/TWI发送数据数目
uint8_t RxXferCount = 0;  //SPI/TWI接受数据数目
bit SPI0Flag = 0;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delaycnt)
{
   while(delaycnt--);
}
/*****************************************************
*函数名称:void SPI0_Init(void)
*函数功能:SPI0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SPI0_Init(void)
{
  OTCON |= 0X10;        //设置SPI0工作模式
  US0CON0 = 0x23;       //-设置SPI0为主设备,SCK空闲时间为低电平,SCK周期第一沿采集数据,时钟速率为Fsy/8,模式0
  US0CON1 = 0x00;       //MSB优先发送,8位传输,bit0:TXE=0不允许发送中断,TXE=1允许中断
  US0CON0 |= 0x80;      //开启SPI0
  IE1 |= 0x01;
  EA = 1;
}
/*****************************************************
*函数名称:void TWI0/PI/UART1_Int() interrupt 7
*函数功能:USCI0中断函数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SPI0_Int(void) interrupt 7    //SPI0中断函数
{
  if(US0CON1 & 0X08)  //发送缓存器空标志判断
  {
    US0CON1 &= ~0X08;
  }
  if(US0CON1 & 0X80)  //数据传输完成标志位判断
  {
    US0CON1 &= ~0X80;
    SPI0Flag = 1;
  }
}
//SPI口读写数据
unsigned char SPI0_WriteRead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US0CON2 = TxData;
//         while(SPI0Flag == 0);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SPI0Flag == 1));
         SPI0Flag = 0;
         RxData = US0CON2;
         return RxData ;
//         return US0CON2;
}
//读取W25QXX的状态寄存器
unsigned char W25Q16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W25Q16_statusbyte=0;
        SPI_CS=0;                                   //使能器件
        SPI0_WriteReadByte(W25Q16_Read_Status);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W25Q16_statusbyte=SPI0_WriteRead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SPI_CS=1;                                 //取消片选
        return W25Q16_statusbyte;
}
//等待空闲
void W25Q16_Wait_Busy(void)
{   SPI_CS = 0;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SPI_CS = 1;
}
// W25Q16写使能,将WEL置位
//W25QXX_WriteEnable  0x06
void W25Q16_WriteEnable(void)
{
    SPI_CS = 0;
    SPI0_WriteReadByte(W25Q16_Write_Enable);
    SPI_CS = 1;
}
//芯片擦除
void W25Q16_Erase_Chip(void)
{
//    W25Q16_Wait_Busy();
    W25Q16_WriteEnable();                        //SET WEL
          SPI_CS=0;                                    //使能器件
    SPI0_WriteReadByte(W25Q16_Chip_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SPI_CS=1;                                    //取消片选
                W25Q16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 页写入数据
void W25Q16_WriteData(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 0;
//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 判断是否忙
          W25Q16_Wait_Busy();
    W25Q16_WriteEnable();                  // 发送写使能
    SPI_CS = 0;
    SPI0_WriteReadByte(W25Q16_Page_Program);     // 发送页编程指令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16) );          // 地址高位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8) );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写入数据
    for (i = 0; i < len; i++)
   {
        SPI0_WriteReadByte(buf[i]);
    }
          SPI_CS = 1;
//    while (W25Q16_ReadStatus() & 0x01);              // 等待写入完成
          W25Q16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 从W25Q16读取数据
void W25Q16_ReadData(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 0;
    SPI_CS = 0;
    SPI0_WriteReadByte(W25Q16_Read_Data);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16) ); // 地址高位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8) );
    SPI0_WriteReadByte(addr );
    // 读取数据
    for (i = 0; i < len; i++)
         {
        buf[i] = SPI0_WriteReadByte(0xFF);
    }
    SPI_CS = 1;
}
//读取芯片ID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unsigned long  W25Q16_ReadID(void)
{
    unsigned long  Temp = 0;
    SPI_CS=0;
    SPI0_WriteRead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0_WriteReadByte(0x00);
    SPI0_WriteReadByte(0x00);
    SPI0_WriteReadByte(0x00);
    Temp|=SPI0_WriteReadByte(0xFF)<<8;
    Temp|=SPI0_WriteReadByte(0xFF);
    SPI_CS=1;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void main(void)
*函数功能:USCI0测试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0,i=0;
          unsigned char readBuf[8];
          unsigned long W25Q16_addr = 0x000000; // 起始地址
                P0CON = 0xf2;           //P07口推挽输出,
          P0 = 0xf0;              //P07初始高电平
    SPI0_Init();

          W25Q16_Erase_Chip();
        while(1)
  {
//                W25Q16_ReadStatus();//读状态位
                  // 读取Flash ID
    W25Q16_ReadID();

                for(j=0;j<3;j++)
                {
                     SPI_CS = 0;
                   W25Q16_WriteData(W25Q16_addr, SPI0_Master_SendData[j], 8);  // 直接写入一行
                         W25Q16_ReadData(W25Q16_addr, &readBuf[j], 8);       // 读取到独立缓冲区
                    SPI_CS = 1;
                         W25Q16_addr += 0x000100;  // 递增地址
                }
                Delay(5000);
                P01 = ~P01;
  }
}

网友A:
    建议你先不要使用硬件SPI调试,可以先使用模拟SPI调试。
    模拟SPI速度慢,牵扯的寄存器比较少,避免是对单片机SPI外设使用不慎导致调不通。

    附件是艾克姆科技的例程源码和PDF说明,这个说明是我目前看到的讲解最详细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