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串口切换到 P3.6 P3.7失败为什么?

楼主(2025-06-17):
切换到P3.6   P3.7  后断电重启  P3.7 就没有发送的功能了! 只有P3.6 有接收的功能。如果那串口放在 P3.0  P3.1 就没问题 功能一起正常。再线等~~~~急急急!!!!大神来个帮帮忙哈~~~~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FOSC 11059200L
//-----------------------------------------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while (1)
        {
//                ......
        }
}

网友B:
程序是不是定义了P3.7的输出功能了

网友C:
STC15W408AS串口切换到 P3.6 P3.7失败为什么 ?
没图没程序,大概率是你惹毛了这片 STC15W408AS ,安抚试试

网友D:
我猜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我猜完了 楼下继续; 提问不发程序  只能纯粹靠猜测, 估计没人能给出解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不是定义了P3.7的输出功能了

是的!定义推挽了!
已经搞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FOSC 11059200L
//-----------------------------------------

您是对的!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W408AS串口切换到 P3.6 P3.7失败为什么 ?
没图没程序,大概率是你惹毛了这片 STC15W408AS ,安抚试 ...

已经安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