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TM1640在温度值显示出来之前,会显示一个不必要的数字

楼主(2025-06-18):
请问一下,我用TM1640获取温度之后,显示在数码管上。但是在温度值显示出来之前,会显示一个不必要的数字,然后才会出现温度值。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时序问题吗?

网友A:
不是数码管的问题,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比如18B20,上电后会输出85。如果不想显示85,可以加入延时再调入显示程序。

网友B:
应该是TM1640的驱动程序的问题,我碰到过第一个数字会有不必要的笔画闪烁。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C:
TM1640自己不会显示数字,一定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