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pmos损坏

楼主(2025-06-18):
想问一下用三极管和pmos组合控制5v通断,如果频繁开关三极管和pmos管会容易损坏吗

网友A:
那么CPU内部MOS管每秒钟通断40亿次,每年通断多少次提问者会算吗?

网友B:
容性负载有一定风险。

网友C:
我对mos管不了解,只知道是电压驱动型的,好像很多电路连R56都不用,有用的也在100~200Ω之间,所以,能说一下R56该如何取值吗?

网友A:
MOSFET G极静态电阻无穷大,R56多大是完全无所谓的,零都可以。如果从微功耗角度考虑,你还是关心一下R55的阻值吧。

网友D:
重点在于降低开关损耗减小R56确保驱动足够调整R58

网友E:
Q8是MOS管的体二极管?

网友F:
楼主杞人忧天,此电路如果是单片机IO控制且VCC为5V,Q9也是多余的。

网友G:
不满功率工作,一般不会坏,

网友H:
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I:
如果是连续的ms级甚至更快的连续开关,
则R55\R56都大了,特别是有点大的负载时,这会导致开关的前沿和后延不够陡,最终MOS管发热损坏,
我有过这样的例子,是R55=10K引起的,改到4.7K以下就好很多,太小了三极管负担重。

网友J:
看你说的频繁开关到底有多频繁,开关频率是多少,选用的PMOS要与开关频率匹配.一般开关频率不高的不容易坏的,这种驱动电路最好是用一个NMOS搭配一个PMOS控制,也就是把Q9换成NMOS,功耗降低了还更耐用

网友K:
开关电源中MOS管每秒开关从几十次到几十万次都有,不知道你对频繁的定义是啥

网友L:
R56改成10Ω以下,R55=500Ω~1K让9013工作电流5~10mA。你现在的参数估计SI2309会发热。给个10K的信号MOS和三极管都不会损坏。

网友M:
晶体管和PMOS并非机械开关。频繁使用不会损坏它们,但它们工作的电气条件会影响它们的寿命。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那么CPU内部MOS管每秒钟通断40亿次,每年通断多少次提问者会算吗?

365*24*60*60*24*10*10^8次

网友O:
如果是5V控制信号,Q9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