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31单片机资料

楼主(2025-06-19):
最近在维修一台设备,用的是8031单片机,我小白,刚接触单片机,求大神发个中文的8031单片机最小系统资料,谢谢!

网友A:
新人就不要在这么老的单片机起步了,绕的弯路会让你以后叫苦不迭,我起步的是8051都觉得自己真傻,
还是从一块stc89c52起步好

网友B:
是那个史前圣物的Intel8031吗?
如果真是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最小系统吧,
就一个光棍MCU,连ROM都没有,
只能靠外接的ROM才能活着的怪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就不要在这么老的单片机起步了,绕的弯路会让你以后叫苦不迭,我起步的是8051都觉得自己真傻,
还是从 ...

设备上现在用的是M80C85AH,查了一下这个芯片与8031兼容,所以只能先学8031,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人就不要在这么老的单片机起步了,绕的弯路会让你以后叫苦不迭,我起步的是8051都觉得自己真傻,
还是从 ...

stc89c52也是8051内核

网友D:
买一本纸质书籍吧,电子版阅读起来不方便

网友E:
8031与8051都是基于51的指令系统,没有分别.
8031与8051的不同点在于8051内置存储器,程序内置于芯片内,而8031内部没有存储器,程序是外置的.
8031的程序一般外置于EPROM内再与8031连接,8031运行时要先从外置EPROM读取程序后才能运行.

网友E:
附上8031硬件最小系统图

网友F:
单片机资料并不表示单片机内部程序或源代码,这个代换呵呵,知道功能也可以用其他单片机替代。

网友F:
所谓产品上的单片机,主要考虑价格合适和性能稳定,用原厂直接代换。
如果没有,找资料无非是单片机本身而非定制产品的,也就是没程序或源码的。
其他单片机可以替代,但考虑到所有接口和功能兼容一般因开发成本过高而行不通。
所以:1、学这么过气的东东没必要除非个人兴趣所在;
         2、如果仅维修建议与原厂联系购买成品件。

网友G:
你花在研究8031上的时间,不如用现代芯片重新实现功能,要知道8031这个上古遗物,比这论坛里很多人的年纪都还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花在研究8031上的时间,不如用现代芯片重新实现功能,要知道8031这个上古遗物,比这论坛里很多人的年纪都 ...

关键点在于楼主是在维修老旧设备,重建代码没多大意义。
除非完成这单能实现阶层跃迁,不然真没多大意义,
更何况是业余选手去做这事,不仅仅是事倍功半,可能是事N倍才能功小半了。

所以,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H:
很多人说31古董,要搞新的,人家说了,是修

这老设备用的eprom,应该是程序掉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设备上现在用的是M80C85AH,查了一下这个芯片与8031兼容,所以只能先学8031,谢谢你!

你哪里查到?这个M80C85AH芯片与8031是兼容的?

M80C85AH芯片是属于Intel 8085/80C85系列,是CMOS工艺的8位微处理器。需要外部ROM和RAM,功能上更接近于“中央处理器(CPU)”而非“单片机(MCU)”。

8031是单片机,属于Intel 8051系列,是基于8051架构的8位单片机。

M80C85AH芯片与8031不是兼容的,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架构和指令集体系。

M80C85AH与8031不是兼容的芯片,它们属于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和指令集,硬件和软件均无法直接替换或兼容。

网友J:
要修代表设备的不可替代性,有些老系统能挣大钱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老机器上用的是CPU是M80C85AH,两块EPROM(27C256),一块RAM(M5M5256EFP)由于机器PCB板腐蚀严重,需重新走线,现在CPU起振,37脚时钟输出正常,30脚ALE输出正常,34脚IO/M输出低电平,此脚接HC138的第6脚,HC138输出脚都是高电平,不正常,找不出原因,还请各位老师多指教。

网友K:
那断开138输入脚与CPU连接,再接低电平,看输出是不是变化是

网友K:
或看cpu与138连接的脚是否变化,不变是CPU坏或程序坏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老机器上用的是CPU是M80C85AH,两块EPROM(27C256),一块RAM(M5M5256EFP)由于机器PCB板腐 ...

酒精清洗一下电路板
换一个HC138
每个焊点再加一下锡
然后就没什么其它能动的了

网友M:
可以上网搜一搜 加油

楼主:
什么法子都想了,还是不行,CPU应该是好的,估计是程序坏了,这个有点麻烦,只有再买台同型号的,把EPROM重刷一下了。

楼主:
这几天在网上买了CPU、EPROM、ROM和138芯片,准备自己搭一台最少系统,看看能否正常工作,再对照原板子找找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在网上买了CPU、EPROM、ROM和138芯片,准备自己搭一台最少系统,看看能否正常工作,再对照原板子找找 ...

买的单片机是M80C85AH吗?电路板做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单片机是M80C85AH吗?电路板做得怎么样了?

配件都买了,最近没时间做,可能要等到下周了,还买了台EPROM读写器,看看是不是EPROM的程序问题,等搞好了再请大师指教。

网友N:
参考这个AT89C52的规格书, 8031内部不带flash, 其他与89c52基本一样.

网友O:
不会吧,早说我送你几百片89C51,以为只有博物馆才会要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要修代表设备的不可替代性,有些老系统能挣大钱 ………………

是的,确实如此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什么法子都想了,还是不行,CPU应该是好的,估计是程序坏了,这个有点麻烦,只有再买台同型号的,把EPROM重 ...

可以联系

网友Q:
STC89C52很好很给力的

网友R:
我是从1991年开始用8031、8032、8051、8052的,最小系统需要的IC:8031、74HC373、27C256(配套紫外线擦写器、编程器),通常还要一片62256(32KB SRAM)。

楼主:
你好,方便加微吗?

网友S(2025-08-08):
最小系统用8031的旧版改造方便。因为版上有27256,74138,6264,74373等等主要芯片位置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