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就是不显示呢

楼主(2025-06-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LCD????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 ????
float num1 = 0.0, num2 = 0.0, result = 0.0;
unsigned char operator = 0; // 0:?, 1:+, 2:-, 3:*, 4:/
unsigned char input_state = 0; // 0:??num1, 1:?????, 2:??num2
unsigned char decimal_flag = 0; // ?????
unsigned char decimal_count = 0; // ?????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16];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 LCD???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1;
    P0 = cmd;
    delay_ms(2);
    LCD_EN = 0;
}

// LC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1;
    P0 = dat;
    delay_ms(2);
    LCD_EN = 0;
}

// LCD???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15);
    lcd_write_cmd(0x38); // 8???,2?,5x7??
    delay_ms(5);
    lcd_write_cmd(0x0C); // ???,???
    delay_ms(5);
    lcd_write_cmd(0x06); // ????
    delay_ms(5);
    lcd_write_cmd(0x01); // ??
    delay_ms(5);
}

// LCD?????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 0;
    lcd_write_cmd(0x01); // ??
    lcd_write_cmd(0x80); // ?????
    while (str[i] != '\0') {
        lcd_write_data(str[i]);
        i++;
    }
}

// ??????(??SMALLCALC??)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xFF;
    unsigned char row, col;
    P1 = 0xF0; // ?????
    if (P1 != 0xF0) { // ?????
        delay_ms(10); // ??
        if (P1 != 0xF0) {
            for (row = 0; row < 4; row++) {
                P1 = ~(0x01 << row);
                if ((P1 & 0xF0) != 0xF0) {
                    col = P1 & 0xF0;
                    switch (row) {
                        case 0: // 7 8 9 /
                            if (col == 0xE0) key_value = 7;
                            else if (col == 0xD0) key_value = 8;
                            else if (col == 0xB0) key_value = 9;
                            else if (col == 0x70) key_value = 17; // /
                            break;
                        case 1: // 4 5 6 *
                            if (col == 0xE0) key_value = 4;
                            else if (col == 0xD0) key_value = 5;
                            else if (col == 0xB0) key_value = 6;
                            else if (col == 0x70) key_value = 12; // *
                            break;
                        case 2: // 1 2 3 -
                            if (col == 0xE0) key_value = 1;
                            else if (col == 0xD0) key_value = 2;
                            else if (col == 0xB0) key_value = 3;
                            else if (col == 0x70) key_value = 11; // -
                            break;
                        case 3: // C 0 = +
                            if (col == 0xE0) key_value = 13; // C
                            else if (col == 0xD0) key_value = 0;
                            else if (col == 0xB0) key_value = 15; // =
                            else if (col == 0x70) key_value = 10; // +
                            break;
                    }
                    while ((P1 & 0xF0) != 0xF0); // ????
                    return key_value;
                }
            }
        }
    }
    return key_value;
}

// ????
void calculate(void) {
    switch (operator) {
        case 1: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2: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3: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4:
            if (num2 != 0) result = num1 / num2;
            else { lcd_display("Error: Div by 0"); return; }
            break;
        default: return;
    }
    sprintf(display_buffer, "Result: %.2f", result);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

    lcd_init();
    lcd_display("Calculator Ready");
    delay_ms(1000);

    while (1) {
        key = key_scan();
        if (key != 0xFF) {
            if (key >= 0 && key <= 9) { // ???
                if (input_state == 0) {
                    if (decimal_flag == 0) {
                        if (num1 < 99999) num1 = num1 * 10 + key;
                    } else if (decimal_count < 2) {
                        decimal_count++;
                        num1 = num1 + key / pow(10, decimal_count);
                    }
                    sprintf(display_buffer, "Num1: %.2f", num1);
                } else if (input_state == 2) {
                    if (decimal_flag == 0) {
                        if (num2 < 99999) num2 = num2 * 10 + key;
                    } else if (decimal_count < 2) {
                        decimal_count++;
                        num2 = num2 + key / pow(10, decimal_count);
                    }
                    sprintf(display_buffer, "Num2: %.2f", num2);
                }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
            } else if (key >= 10 && key <= 12 || key == 17) { // ???
                operator = (key == 10) ? 1 : (key == 11) ? 2 : (key == 12) ? 3 : 4;
                input_state = 2;
                decimal_flag = 0;
                decimal_count = 0;
                sprintf(display_buffer, "Op: %c", "+-*/"[operator-1]);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
            } else if (key == 13) { // ??(C)
                num1 = 0; num2 = 0; result = 0; operator = 0;
                input_state = 0; decimal_flag = 0; decimal_count = 0;
                lcd_display("Cleared");
            } else if (key == 14) { // ??(DEL)
                if (input_state == 0) {
                    if (decimal_count > 0) {
                        decimal_count--;
                        num1 = (unsigned long)(num1 * pow(10, decimal_count)) / pow(10, decimal_count);
                    } else {
                        num1 = num1 / 10;
                    }
                    sprintf(display_buffer, "Num1: %.2f", num1);
                } else if (input_state == 2) {
                    if (decimal_count > 0) {
                        decimal_count--;
                        num2 = (unsigned long)(num2 * pow(10, decimal_count)) / pow(10, decimal_count);
                    } else {
                        num2 = num2 / 10;
                    }
                    sprintf(display_buffer, "Num2: %.2f", num2);
                }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
            } else if (key == 16) { // ???
                if (decimal_flag == 0 && input_state != 1) {
                    decimal_flag = 1;
                    decimal_count = 0;
                    sprintf(display_buffer, "%.0f.", input_state == 0 ? num1 : num2);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
                }
            } else if (key == 15) { // ??(=)
                if (input_state == 2 && operator != 0) {
                    calculate();
                    input_state = 0;
                    num1 = result;
                    num2 = 0;
                    operator = 0;
                    decimal_flag = 0;
                    decimal_count = 0;
                }
            }
        }
    }
}

网友A:
论坛的基本功能:“搜索功能”,你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程序卡在按键扫描程序里,检查一下按键函数

网友C:
复位脚接错了,把R1和C3的位置对换一下。

网友D:
是不是程序下载有问题

网友D:
试一下换下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