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程序编译不通过error C264: intrinsic '_nop_': declaration/activation ...

楼主:
附件中的程序,编译通不过。
请问一下什么问题?
eeprom.c(33): error C264: intrinsic '_nop_': declaration/activation error

stc8 程序.zip

网友A(2025-06-20):
_nop_();没有声明.这个是空语句还是子程序,没有声明

网友B:
添加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

网友C:
没有定义这个函数吧

网友D:
_nop_()是intrins.h函数库中的子程序,使用它时程序应先包含intr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