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提供一种多线检测短路的芯片

楼主(2025-06-20):
现在有四十根线,需要检测任意两根线之间有没有短路,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可用的芯片和大概方法

网友A:
40个IO做二分法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用途的专用芯片,但可用单片机自制。曾经为某产品专用排线制作过26芯排线检测装置。是利用手头现成材料,薅嘉立创羊毛打板,编程测试满足需求。你只要选择有更多IO口的芯片,套用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K1 = P5^4;
sbit K2 = P5^5;
sbit LED1= P4^1;
sbit LED2= P4^2;
sbit FM = P4^5;

//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Key_value;//键值
uchar error;//错误
uchar Buzzer_sign;//蜂鸣器计次数
//本地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t);
void Timer1Init();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20;//P4.5推挽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FM=0;//蜂鸣器初始0
        Timer1Init();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

void key_scan()
{
        uchar i;
        ulong a,b,c,d;
        ulong num,num1;

        if(!K1)
        {
                Delay_ms(10);
                if(!K1)//短路测试
                {
                        num=0xfffffffe;
                        for(i=25;i>0;i--)
                        {
                                P3=num>>24;
                                P2=num>>16;
                                P1=num>>8;
                                P0=num;
                                a=P3;b=P2;c=P1;d=P0;
                                _nop_();_nop_();
                                num1=0xfc000000|(a<<24)|(b<<16)|(c<<8)|d;
                                if(num==num1)
                                {
                                        num=num<<1|1;
                                        error=1;
                                }
                                else
                                {
                                        i=1;
                                        error=2;
                                }
                                Delay_ms(1);
                        }
                        if(error==1){Buzzer_sign=1;}
                        if(error==2){Buzzer_sign=3;}
                        TR1 = 1;
                        while(!K1);
                }
        }
        if(!K2)//开路测试
        {
                Delay_ms(10);
                if(!K2)
                {
                        P3=0x03;P2=0xff;P1=0xff;P0=0xff;
                        _nop_();_nop_();
                        a=P3;b=P2;c=P1;d=P0;
                        num1=(a<<24)|(b<<16)|(c<<8)|d;
                        if(num1 == 0x00000000)
                        {
                                error=1;
                        }
                        else
                        {
                                error=2;
                        }
                        if(error==1){Buzzer_sign=1;}
                        if(error==2){Buzzer_sign=3;}
                        TR1 = 1;
                        while(!K2);
                }
        }
}

//T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i=0;                        //中断计数变量

        if(++i>=1000)//200ms
        {
                i=0;
                Buzzer_sign--;
                if(Buzzer_sign==0)
                {
                        FM=1;
                        LED1=1;
                        LED2=1;
                        error=0;
                        TR1 = 0;
                }
        }
        if(i<500)
        {
                FM=~FM;
                if(error==1)LED1=0;
                if(error==2)LED2=0;
        }
        else                                         //蜂鸣器端口清0
        {
                FM=0;
                LED1=1;
                LED2=1;                                        //定时器1关闭
        }

}
/*---------------------------------------------
  定时器1初始化,时钟1T、16位重载模式
----------------------------------------------*/
void Timer1Init(void)                //20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1 = 0x4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  = 1;
        ET1 = 1;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t)//1T@11.0592MHz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0;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