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14编译没问题,无法与LCD通信

楼主(2025-06-20):
使用PCI16F914的SPI 模块点不亮LCD屏,只有一片白光,  屏是 JLX12864G-290-PC-S
程序通过maplab x ide  编译没问题,烧录后,只有一片白光。也找AI检查了,没发现啥问题,硬件也查了,都通的。

细节处是:

我把屏官方源码移植到PIC16F914,  主程序只是调取了test_display()函数,也没接字库那几个引脚,(就是当无字库来用,只显示数据。)

求路过的好心人指点一二了~~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真巧,几年前我用PIC16F914驱动过一个OLED屏。我用的编辑环境是MPLAB IDE v8.92,两个软件可能有些写法不一样,我的屏的型号不记得了  。字库是我自己写的。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