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布局不太一样,我想用L镜像一下,变成R,布局和板框都一模一样,是否可以那样操作...

楼主(2025-06-20):
R布局不太一样,我想用L镜像一下,变成R,布局和板框都一模一样,是否可以那样操作,只要画一个板 另一个就不用画了(有没有办法整个板(板框和元件)都镜像变成另一个板,就是变成R右板)
有没有办法整个板(板框和元件)都镜像变成另一个板,就是变成R右板.png

网友A:
两条腿的元件可以镜像,你板子上有SOP8封装的IC,镜像了还能装上去吗?

网友B:
这个板子又不复杂,再画一个也容易吧,两个引脚的元件好说,多个引脚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又不复杂,再画一个也容易吧,两个引脚的元件好说,多个引脚的就不行了

没说他复杂  只是我想学会  一键镜像  不用再画  省事

网友C:
不好镜像 建议重新画一个 注意一下布局

网友D:
不用镜像  选中所有,然后旋转180°即可。旋转角度可以按需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镜像  选中所有,然后旋转180°即可。旋转角度可以按需调节

你转180°还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只能自欺欺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说他复杂  只是我想学会  一键镜像  不用再画  省事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板子上面Q1是个SO-8封装的MOSFET,你觉得镜像了以后还能装上去吗?装不上的话你就别再问这种制杖问题来污染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