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实现,背面够黑,正面有一点点光就开启变色

楼主:
RL是反面光敏电阻分压值送到单片机的值,如果调MCU阈值,这个光敏分压ADC阈值要调大还是调小?如果调R5是调大还是调小

RH是正面光敏电阻分压值送到单片机的值,如果调MCU阈值,这个光敏分压ADC阈值值要调大还是调小?如果调R6是调大还是调小

网友A(2025-06-20):
如果要实现,后视镜反面环境更黑一点,正面有一点点光就开启变色  RL是反面光敏电阻分压值送到单片机的值,如果调MCU阈值,这个光敏分压ADC阈值要调大还是调小?如果调R5是调大还是调小  RH是正面光敏电阻分压值送到单片机的值,如果调MCU阈值,这个光敏分压ADC阈值值要调大还是调小?如果调R6是调大还是调小  (目的是解决白天树荫底下、晚上隧道有光、路灯底下也开启变色的情况,在正面没有后车车灯照射的前提下,这几个情况不应该变色才符合要求;  如果实现了后视镜反面环境更黑一点,正面有一点点光就开启变色这个功能,那么当后视镜正面遇到后车强光照射的情况,会不会造成后视镜反面环境不那么黑,无法开启变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