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79f6488串口无法发送,AD采集不到数据

楼主(2025-06-21):
最近在用中颖的79f6488做个项目,但是串口和AD始终不能调试成功,所有中断关闭,串口采用方式1,波特率19200,内部12M RC振荡器,1:1分频,每次发送测试数据1,实际串口工具测试未接收到数据,把串口初始化程序屏蔽后却能接收到0,奇怪,是不是波特率不准?要怎样测试实际波特率? AD采样数值显示一直是0,板上的电压变化正常的。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参考资料也比较少,各位大神,能否帮小弟看哪里问题?

楼主:
重新检查了以下通讯线,发现TX和RX接反了,但是更奇怪的是 电脑端串口连续接收到3个00 00 00,明明每次主循环只发送一次1,难搞,头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检查了以下通讯线,发现TX和RX接反了,但是更奇怪的是 电脑端串口连续接收到3个00 00 00,明明每次主循 ...

这个情况像是波特率没对上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像是波特率没对上导致的

为什么AD也采集不到呢  仿真时感觉刚启动AD后,ADCIF就=1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鬼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