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记忆功能问题

楼主(2025-06-21):
这几天在学单片机的EEPROM,有几个问题想下大家,1、EEPROM扇区擦除的时候其他的程序能跑吗?是不是会停几ms,为何动态扫描的数码管会抖一下。2、EEPROM按范例程序写入127以下,开机还原关电前状况时数码管显示一致,写入128以上时数码管显示不一样,这是为何?如果我想写入6666,该怎样改范例的程序。搜索了好久始终没找到合适的程序,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现在请各位来到你猜我猜环节。。。

网友B:
在官方的库里,操作擦写EEPROM是会关中断的.

网友C:
1、EEPROM扇区擦除或读写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的程序同时跑。要解决EEPROM擦除或读写的时候不影响数码管动态扫描需要学会统筹调度,这要结合具体应用处理,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
2、读取128以上数据显示出错多为数据类型使用不当。想写入6666需要拆分为两个字节,读取后再合并还原。
测试程序:
//测试条件:STC8H实验板,MCU型号STC8H3K48S2
//注意:测试本示例时,需在ISP下载时将【允许低压复位(禁止低压中断)】关闭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库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测试地址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8];              //缓存数组
uint  num,sec;
uchar i;
uint  sign;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声明
void  IapIdle();                    //关闭IAP/EEPROM
uchar IapRead(uint addr);           //读取EEPROM数据
void  IapProgram(uint addr, uchar dat);//写入EEPROM数据
void  IapErase(uint addr);          //擦除EEPROM扇区

//初始化单片机端口
void McuInit()
{
        P0M0 = 0xff;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关闭单片机端口
void McuSleep()
{
        P0M0 = 0x00; P0M1 = 0xff;
        P1M0 = 0x00; P1M1 = 0xff;
        P2M0 = 0x00; P2M1 = 0xff;
        P3M0 = 0x00; P3M1 = 0xff;
        P4M0 = 0x00; P4M1 = 0xff;
        P5M0 = 0x00; P5M1 = 0xff;
        P6M0 = 0x00; P6M1 = 0xff;
        P7M0 = 0x00; P7M1 = 0xff;
}

void main()
{
        McuInit();
        if(IapRead(IAP_ADDRESS)==0xff)//如果没有保存过数据
        {
                IapProgram(IAP_ADDRESS, 0);//扇区首地址写0
                sec=0;
                sign=1;
        }
        else
        {
//                for(i=1;i<12;i++)         //测试写10次
                for(i=1;i<511;i++)        //测试写满510个字节
                {
                        if(IapRead(IAP_ADDRESS+i)==0xff)//如果遇到没有保存数据的单元
                        {
                                sec=IapRead(IAP_ADDRESS+i-1);//读取前一个字节保存的数据
                                sign=i;           //地址缓存
                                break;            //跳出循环
                        }
                }
        }
//        if(sign==11)                  //测试写10次
        if(sign==510)                 //如果写满510
        {
                IapErase(IAP_ADDRESS);    //擦除扇区
                IapProgram(IAP_ADDRESS, 0);//首地址写0
                sign=1;
        }
        PCON &= 0xDF;                 //清0掉电标志
        ELVD = 1;                     //开低压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                   //查询T0中断请求标志
                {
                        TF0=0;                //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if(++num>=1000)       //1秒
                        {
                                num=0;
                                sec=++sec%250;
                        }
                        dis_buf[0]=table[sec/100%10];
                        dis_buf[1]=table[sec/10%10];
                        dis_buf[2]=table[sec%10];
                        P0=0x00;              //段消隐
                        P2=~(0x01<<i);        //送段码
                        P0=dis_buf[i];        //送位码
                        i=++i%3;              //循环计数
                }//耗时569us
        }
}

void PowerLost() interrupt 6      //低压中断
{
        EA = 0;                       //关闭总中断
        McuSleep();                   //关闭所有端口(停止所有耗电电路)
        IapProgram(IAP_ADDRESS+sign,sec);//写数据到EEPROM
        while((PCON & 0x20) != 0)     //复查低压标志
        {
                PCON &= 0xDF;             //清除低压标志
                _nop_();
                _nop_();                  //坐等掉电
        }
        IAP_CONTR = 0x20;             //发现是误报,重启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关闭IAP/EEPROM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读取EEPROM数据
uchar IapRead(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写入EEPROM数据
void IapProgram(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u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网友D:
x=6666;
y=x/256;
z=x%256;
IapProgramByte(0x0000,y);
IapProgramByte(0x03ff,z);
------------------------
y=IapReadByte(0x0000);
z=IapReadByte(0x03ff);
x=y*256+z;
6666=x;

网友E:
1,擦除扇区的时候需要4~6ms。2,eeprom按字节写入,范围-127-127,如果要写入大于127的数值需要分成高8位和低8位写入

网友F:
6666是int,两个字节

网友G:
1;先擦再写,
2;数据是按一个字节写入的,如果大于一个字节需要拆分
3;写入地址从0000写入, 如果超过地址范围 在下载软件的时候需要在ISP软件里设置分配空间大小(这个很重要,很多人第一次都不会,官方默认空间是0.5K;写入多个数据读出就会出错,因为空间溢出)
4;写EEPROM 确实会关一下中断,所以这个写入需要自己规划好,如果数据量大可以先存到缓存 然后分多次写入;

网友H:
    我以艾克姆科技的STC8H8K64U来把需要注意的几点和你沟通下吧:
    1、实验连接图如下:

    2、因为STC8H8K64U这个型号是没有片内EEPROM的(都是FLASH),所以要先分割出空间作为EEPROM用。

    3、下载附件的例子,可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观察到下面实验现象。

    4、如果是项目用,还是建议选择出厂自带片内EEPROM的芯片,比如STC8H8K48U,会给自己带来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EEPROM扇区擦除或读写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的程序同时跑。要解决EEPROM擦除或读写的时候不影响数码管动态扫 ...

嗯,大慨知道怎样处理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x=6666;
y=x/256;
z=x%256;

现在就是按这个方法写的,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了,初步知道怎样使用片内eeprom了

网友I:
stcaimcu那边的资料也蛮多的

网友J:
eeprom和动态扫描争抢中断资源是存在的,具体看怎么用,如果是一天内只存一下eeprom,动态扫描显示
闪一下也不会影响什么,我也懒得去把程序变得复杂,如果经常写eeprom影响到显示效果了,那有点复杂
不简单,把eeprom写入程序安排在一个数码管点亮的间隙内,擦除一个扇区也就几毫秒加上写入时间正好
是一个数码管停留点亮时间,存好数据正好去点亮下一个数码管,这样就可以开开心心存数据还不误扫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