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转换添加3d模型问题

楼主(2025-06-21):
大家好,我是根据网上教程从pads直接将pcb转进阿达里边,然后在ad里生成了pcb对应的封装库,我在这个库里把每个封装都添加了一遍模型然后pcb中,但是打开3d视图还是没有模型,这会是什么原因?图为测试。

网友A(2025-07-22):
是不是封装添加错了,你检查一下元器件添加的封装是不是你封装库里面加了3D封装的那一个。另外你的3D封装需要在封装库里的3D Model Type调整一下角度,现在看起来3D封装跟PCB封装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