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到ad并添加3d模型

楼主(2025-06-22):
大家好,我是根据网上教程从pads直接将pcb转进ad里边,然后在ad里生成了pcb对应的封装库,我在这个库里把每个封装都添加了一遍模型然后更新到pcb中,但是打开3d视图还是没有模型,这会是什么原因?图为测试。

网友A:
模型格式??

楼主:
都是标准的step啊,添加之后封装上能看到3d效果,但事更新到pcb就不行了

网友B:
PCB里封装名字和封装库里封装名字一样导致的,只有一个的话就先在封装库里复制一个副本,再去PCB里将封装改为副本,最后再改为原来的

网友C:
首先确定你的模型是否与元件关联了,然后看你的图,3D模型错了吧,横贴的怎么竖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里封装名字和封装库里封装名字一样导致的,只有一个的话就先在封装库里复制一个副本,再去PCB里将封装改 ...

什么意思,我的封装库是根据pcb生成的,要把它改成两份封装的话怎么进行对应更新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的封装库是根据pcb生成的,要把它改成两份封装的话怎么进行对应更新呀

1.在PCB封装库了单点你新绑3D模型的封装,复制粘贴,然后会出现一个在原来名字上多‘- duplicate’后缀的封装副本,保存封装库。
2.回到PCB,将对应的元件更改封装为多‘- duplicate’后缀的副本。
3.确认后按步骤2重新改回原来的封装,不要直接撤销。
4.因为PCB元件封装名字和封装库名字一样,所以更新设计时认为封装一样不会重新生成或更新。

最简单的方法是删掉元件再更新设计,但元件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网友D:
PCB文件生成了库文件,然后修改了库里的封装添加上了3D文件,是这样吧。
那么,现在要如何做才能使PCB里3D浏览时可以显示添加上的3D呢?
一、在PCB的2D状态下,点击选择“Tools”;
二、点击:“Update From PCB Libraries...”
三、在弹出的界面选择“OK”;
四、在弹出的界面,选择你要更新的项,然后确认更新。

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E:
添加到封装中的3D模型是可以通过按空格键旋转方向的,你旋转一下 再看3D效果,直到旋转到符合自己的方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