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6S回流焊之后有很多会有一个脚焊不上

楼主(2025-06-23):
是器件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MB6S相对体积较大,有可能是预热时间不足、焊接温度偏低、器件引脚氧化等原因导致焊接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6S相对体积较大,有可能是预热时间不足、焊接温度偏低、器件引脚氧化等原因导致焊接缺陷。

体积更大的那些,脚也更多的都没问题啊
我还是觉得物料有问题,不知道你们都哪儿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B:
可能是钢网厚度不合适或受潮氧化,回流焊温度曲线有问题,焊接前烘烤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钢网厚度不合适或受潮氧化,回流焊温度曲线有问题,焊接前烘烤处理。

钢网0.15的吧,5温区回流焊,有铅锡膏
除了这个MB6S,其他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