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左右镜像问题

楼主(2025-06-23):
1.左边的PCB镜像后 四个 LED原本在左边板的顶层  其他元件在底层;  镜像后四个LED在右边板的底层去了,其他元件在顶层;这个有影响吗?能不能把右边板的底层当作顶层,顶层当作底层?(全选后按L,这样看起来管脚序号都错乱了,肯定不行)

2.用左边板全选后移动状态按X镜像后生成的右板,看了下没有管脚错误,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左边的PCB镜像后 四个 LED原本在左边板的顶层  其他元件在底层;

楼主:
画好一个  另一个有没有必要再重新画? 左右镜像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好一个  另一个有没有必要再重新画? 左右镜像是否可行?

可以的,看眼3d效果,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元件那么少,重画一个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为此还专门发了两个帖子,在这发帖、等回帖的功夫,重新画一个或者自己研究也早就完成了。

网友C:
pcb layout 软件不是autocad, 用一个MI命令就能把图形镜像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元件那么少,重画一个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为此还专门发了两个帖子,在这发帖、等回帖的功夫,重新画一个或者 ...

上一个帖子能看出有个SO-8封装的元件,我说了镜像以后这个元件根本装不上去。楼主把这个元件藏起来了,又发了这个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一个帖子能看出有个SO-8封装的元件,我说了镜像以后这个元件根本装不上去。楼主把这个元件藏起来了,又 ...

楼主八百多提问从来不走大脑的,你就让他so-8镜像好了,有啥装不上,镜像之后so-8的片子王八一样脚朝天
焊在板子上一样用,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一个帖子能看出有个SO-8封装的元件,我说了镜像以后这个元件根本装不上去。楼主把这个元件藏起来了,又 ...

元件布局镜像倒是简单,就是走线要重新布了,有时候还更难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