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实现ADC自动校准啊?

楼主(2025-06-23):
谢谢大家

网友A:
芯片没有此功能,

网友B:
不懂啥意思,0-VCC,0-1024?校准啥?

网友C:
标准51单片机是不存在ADC这个东西的,某些扩展型号才有,你又不说具体型号,我们也不是算命的。

网友D:
校准都是程序配合的。
先输入对地短路,读取0点值ADC0.
输入电压V1(小电压,比如0.1V),读到ADC1.
输入电压V2(接近满量程,比如4.5V),读到ADC2.
则线性校准系数为 K=(V2-V1)/(ADC2-ADC1)。
测量任意电压得到ADCx,则 Ux = K*(ADCx - ADC0)。

网友E:
Q:单片机怎么实现ADC自动校准啊?
A:找个有ADC自动校准的单片机啊。

网友F:
如果是STC片子有两种办法第一个是读内部的记录值,具体看STC例程很容易得到,第二自己搞个TL431之类,安排一个ADC测量就行了。

网友G:
自己放一个LDO电路,去读,再进行比例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