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称重电路分析 逐次比较型模数转换电路

楼主:
F=1,经过非门后的低电平送给触发器的直接复位输入端,使P为0
F=1,经过非门后的低电平送给FF2、FF1、FF0的直接复位输入端,Q2Q1Q0被清零
F=1,经过非门后的低电平也送给FF3的直接复位输入端,而FF3的直接置位输入端也是0,即FF3的R、S都有效,因为S的优先级别高,所以Q3仍保持置1
这时Q3Q2Q1Q0=1000, Q3的1相当于最重的砝码加入
D/A转换电路将数字量1000转换为uo模拟电压8V,送入电压比较器C与11.1V输入模拟电压ui比较,ui>uo,则电压比较器输出M为1。
比较结果1送数码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D3D2D1D0。
F的上升沿将触发器D输入端的高电平送给N信号,N被置1
N的高电平开启与门,时钟脉冲CP可以进入移位寄存器
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将在时钟脉冲CP的第1个上升沿被永久保留在FF3触发器的Q3,相当于最重的砝码被保留

N为1,在时钟脉冲CP的第1个上升沿移位寄存器右移,QAQBQCQDQE=1 111,0被移至QB
QB的低电平使触发器FF2的Q2置1,相当于次重的砝码加入
FF2的Q2由0变1的上跳变作为FF3的时钟的上升沿,将此前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通过D输入端永久保存在Q3,相当于最重的砝码被保留
FF2、FF1、FF0触发器无时钟上升沿,所以M信号对它们不起作用。
Q2变1后, 数据寄存器Q3Q2Q1Q0=1100,D/A输出12V,则比较器输出M为0。
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0将在时钟脉冲CP的第2个上升沿被永久保留在FF2触发器的Q2,相当于次重的砝码被取走

N为1,在时钟脉冲CP的第2个上升沿移位寄存器右移,QAQBQCQDQE=
QC的低电平使触发器FF1的Q1置1,相当于第三重的砝码加入
FF1的Q1由0变1的上跳变作为FF2的时钟的上升沿,将此前电压比较器的输出M的0通过D输入端永久保存在Q2,相当于次重的砝码被取走
FF3、FF1、FF0触发器无时钟上升沿,所以M信号对它们不起作用。
Q1变1后,数据寄存器Q3Q2Q1Q0= 1010,D/A输出10V,则比较器输出M为1。
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将在时钟脉冲CP的第3个上升沿被永久保留在FF1触发器的Q1,相当于第三重的砝码被保留

N为1,在时钟脉冲CP的第3个上升沿移位寄存器右移,QAQBQCQDQE=
QD的低电平使触发FF0的Q0置1,相当于第四重的砝码加入
FF0的Q0由0变1的上跳变作为FF1的时钟的上升沿,将此前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通过D输入端永久保存在Q1,相当于第三重的砝码被保留FF3、FF2、FF0触发器无时钟上升沿,所以M信号对它们不起作用。
Q0变1后,数据寄存器Q3Q2Q1Q0= 1011,D/A输出11V,则比较器输出M为1。
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将在时钟脉冲CP的第4个上升沿被永久保留在FF0触发器的Q0,相当于第四重的砝码被保留

N为1,在时钟脉冲CP的第4个上升沿移位寄存器右移,QAQBQCQDQE=QE的低电平送至触发器的直接置位输入端,使P置1同时QE的低电平送至另外一个触发器的直接复位输入端,使N置0
P从0变1的上跳变作为触发器FF0的时钟,将此前电压比较器输出M的1永久保存在Q0,相当于第四重的砝码被保留
N被置0,N的低电平将关闭与门,时钟脉冲CP不能进入移位寄存器。
转换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