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超声波测距报警程序和Proteus仿真

楼主:
汇编程序编写,分享给各位

        RS BIT P1.0  ;LCD1602引脚定义
        RW BIT P1.1
        EN BIT P1.2

        ECHO BIT P3.6       ;回波信号端

                NUM        EQU 40H   ;定时器用
        H        EQU 41H    ;距离高8位
        L        EQU 42H    ;距离低8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定时器0入口
        LJMP TIME0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MOV R0,#40H
        MOV A,#0
        MOV NUM,#0
        MOV H,#0
        MOV L,#0

        MOV H,#1
        MOV L,#0
        LCALL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LCALL DELAY2

        MOV A,#80H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DPTR,#CODE_PRINT
        LCALL PRINT

        MOV TMOD,#11H               ;初始化定时器
        MOV TH0,#0;
        MOV TL0,#0;
        SETB EA
        SETB ET0

        ;主循环
LOOP:
        SETB TR1
LOOP1:
        JB ECHO,LOOP2
        SJMP LOOP1
LOOP2:
        SETB TR0
LOOP3:
        JNB ECHO,LOOP4
        SJMP LOOP3
LOOP4:
        CLR TR0
        LCALL COUNT
        LCALL DISPLAY     ;显示距离
        SJMP LOOP6
LOOP5:
        CLR TR0
        MOV TH0,#0;
        MOV TL0,#0;
LOOP6:
        SJMP LOOP

COUNT:  ;计算距离 cm=us/58
        MOV R1,TH0
        MOV R0,TL0
        MOV L,#0
        MOV H,#0
        MOV TH0,#0
        MOV TL0,#0
DIS1:
      CLR  C             ;循环被除数减去除数的次数就是这个商
      MOV  A, R0
      SUBB A, #3AH
      MOV  R0, A
      MOV  A, R1
      SUBB A, #0
      MOV  R1, A
      JC   DIS2
      INC  L
          MOV A,L
      CJNE A,#0,DIS1
          INC H
      SJMP DIS1
DIS2:
      RET

DISPLAY:                ;显示距离
        MOV R6,H
        MOV R7,L
        LCALL HB2           ;2字节16进制数转换为3字节压缩BCD码
        MOV A,#089H
        MOV B,R4
        LCALL DIS_1BIT
        MOV A,R5
        LCALL DIS_2BIT
                CJNE R4,#3,DIS0
                CLR P3.7
        RET
DIS0:
                SETB P3.7
        RET

        ;LCD1602初始化函数
LCD1602_INIT:
        MOV A,#38H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A,#0CH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A,#06H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A,#01H
        LCALL WRITE_1602COM
        RET

        WRITE_1602COM:  ;写命令
        CLR RS
        CLR RW
        MOV P0,A
        LCALL DELAY1
        SETB EN
        LCALL DELAY1
        CLR EN
        RET
        WRITE_1602DAT: ;写数据
        SETB RS
        CLR RW
        MOV P0,A
        LCALL DELAY1
        SETB EN
        LCALL DELAY1
        CLR EN
        RET

        ;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
PRINT:
        MOV R0,#0
PRINT1:
        MOV A,R0
        MOVC A,@A+DPTR
        CJNE A,#0,PRINT0
        RET
PRINT0:
        LCALL WRITE_1602DAT
        INC R0
        SJMP PRINT1

        ;1602显示2位整数
DIS_2BIT:
        MOV B,#16
        DIV AB
        ADD A,#30H
        LCALL WRITE_1602DAT
        MOV A,B
        ADD A,#30H
        LCALL WRITE_1602DAT
        RET

        ;1602显示1位整数
DIS_1BIT:                ;A是地址 B放数据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A,B
        ADD A,#30H
        LCALL WRITE_1602DAT
        RET

        DELAY1:       ;延时1
        MOV 30H,#20
        DJNZ 30H,$
        RET

        DELAY2:       ;延时2
        MOV 30H,#50
        DELAY20:
        MOV 31H,#50
        DJNZ 31H,$
        DJNZ 30H,DELAY20
        RET

        ;定时器0中断函数
TIME0:
        RETI

HB2:
        CLR        A        ;BCD码初始化
        MOV        R3,A
        MOV        R4,A
        MOV        R5,A
        MOV        R2,#10H        ;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HB3:
        MOV        A,R7        ;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5        ;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相当于乘2
        ADDC        A,R5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3
        ADDC        A,R3
        MOV        R3,A        ;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不用调整
        DJNZ        R2,HB3        ;处理完16bit
        RET

CODE_PRINT:
        DB "DISTANCE     cm",0

        END

仿真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