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TL494电源芯片没有方波输出

楼主(2025-06-24):
TL494组成的BOOST电路,通过MCU的PWM低通滤波后调整2脚参考电位,从而实现调压。
大家好,下图三角波正常,基准电压正常,4脚电压0v,3脚电压4.8V, 没有接负载,电流回馈脚16脚电压高于 15脚,可能是导致没有方波输出的原因,

不知是不是该问题,目前始终没有方波输出。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出现此类问题:电源电压,振荡波形输出也正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得着重检查控制引脚的各个电压参数值,具体用示波器看看各个控制信号输出波形,来找出不良数据,再结合分析,很快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此类问题:电源电压,振荡波形输出也正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得着重检查控制引脚的各个电压参数值,具体 ...

1脚的电压反馈没有接造成没有方波输出
新的问题请教一下。我设计的限流是10A,但实际在5安就限流,不接负载时15脚电压是0.11V,16脚电压是0. 接负载后,15和16脚电压变为一样,似乎进入了恒流模式。

请问还没有达到设计的限流值,怎么就进入恒流模式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