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通孔焊盘,不要绿油,正反面都可以焊接?这些要勾选不?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做一个通孔焊盘,不要绿油,正反面都可以焊接?这些要勾选不?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5-06-24):
不用勾选,现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就在你画的红框里面tented那个选项。

网友C:
直接按一下键盘上面那一排的数字键3,就可以显示3D了,有没有绿油,能不能两面焊接一目了然

网友D:
用某创吧,全中文比这简单还好用,偏偏找一大堆英文折磨自己,何必呢

网友E:
焊盘类本身缺省设置就是无绿油覆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用勾选,现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些都是什么含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一下键盘上面那一排的数字键3,就可以显示3D了,有没有绿油,能不能两面焊接一目了然

哈哈  谢谢  建议

网友G:
为了提高可靠度,以前也有遇到过类似这方面的要求,我是直接在过孔位置上放置焊盘。

网友H:
正常的通孔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些都是什么含义

最上面是铜皮连接方式,十字连接之类的这种
中间的是阻焊层,勾选就盖绿油了
最后一个应该是测试点的,我自己也没用过

网友I:
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