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STC89C52RC的开发板怎么用转接板适配STC15W408S 都是DIP40的脚

楼主(2025-06-24):
原来用STC89C52RC的开发板怎么用转接板适配STC15W408S DIP40的脚。

脚位不一样,还有什么的?不一样?

转接板怎么焊接?

楼主:
原来用STC89C52RC的开发板

怎么用转接板,适配STC15W408S   DIP40的脚。

网友A:
DIP40的不好适配,要用贴片封装的改,自己画PCB做转换板。例如LQFP32或LQFP44。图中是一款48脚和20脚两用的转换板。

网友B:
是原来的芯片买不到?

楼主:
利用原来89C52,C51系列的开发板,能做些合适的实验,

网友C:
自己画板,把引脚按照89C52的引脚引出来然后焊上插针,上面焊一个40PIN的快速夹,直接就可以夹芯片,这样的转接板不难搞啊.

网友D:
他们现在不是有AI8051U的兼容STC89C52RC的吗,可以直接测试,现在送的擎天柱可以直接放STC89C52RC的开发板上测试

网友E:
1、2个芯片的引脚排列不一样;
2、2个芯片的运行速度不一样;
3、可以自己画板刻板或焊接。

网友F:
有时候两块芯片的引脚可能不一样 当我们使用第一个51单片机的芯片时,是可以进行插脚的,而我们使用第二个STC15的芯片时,使用的是比少的引脚时。是用第一个直插引脚的单片机芯片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G:
建议直接 使用 管脚兼容的 AI8051U-PDIP40 取代 STC89C52RC来学习
某一个宝 也有 擎天柱-AI8051U 核心板

网友H:
10楼的朋友说得对,建议用擎天柱-AI8051U 核心板

网友I:
最合理的操作是去STC官网申请一个免费的擎天柱实验板,入手就能用了,如果必须要用STC15W**的话建议用两层洞洞板上层焊IC座下层焊40pin排针引脚、中间飞40条线连接,但真心挺麻烦的。

网友J:
自己做一个转换的PCB板

网友K:
STC官网上就有STC15F2K转DIP40的板子。现在更简单了,直接使用AI8051U DIP40 直插就行了。还可以使用库,8位库也有,可以下载。

网友:
最合理的操作是去STC官网申请一个免费的擎天柱实验板,入手就能用了,如果必须要用STC15W**的话建议用两层 ...

飞就飞,也不是很多啊。

网友L:
可以用单片机编程器上的那种DIP座,再配个洞洞板做转接

网友:
飞就飞,也不是很多啊。

STC15W芯片成本高于现在的新品。属于价高性能较低的产品,除老产品维护之外,新的开发应该注重新品了,不但技术新颖价格较低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是首选。

网友M:
自己做一个STC15W的最小系统板,通过杜邦线与开发板的外设相连,更加灵活,只是要拆去开发板的STC89C52芯片。

网友N:
与我当初的疑惑一样。
其实只要不是一直在开发板要做实验,直接在电路板上留个RXD\TXD就行,然后从开发板上飞线下载。

楼主(2025-11-03):
打狗棍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