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2.4寸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25-06-24):
前几天在淘宝上购了一块TFT2.4寸显示屏回来玩玩,驱动IC是ILI9341,卖家附有例程资料,按照例程资料弄个简单的刷屏却只有背光亮,其它啥也没有,检查了好几遍没解决,把我搞矇逼了,问了卖家说出厂检查过没问题,特在这向大佬请教下:

#include <AI8051U.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sbit LCD_CS = P1^2; // 片选
sbit LCD_RESET = P1^6;
sbit LCD_MOSI = P3^1;
sbit LCD_DC =P1^3;// 数据/命令控制
sbit LCD_SCK = P3^0;// SPI时钟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Delay1ms();
}
}
// SPI延时(根据实际速度调整)
void SPI_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LCD_SCK = 0;
        if(byte & 0x80) LCD_MOSI = 1;
        else LCD_MOSI = 0;
        SPI_Delay();
        LCD_SCK = 1;
        byte <<= 1;
                          SPI_Delay() ;
   }
}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reg)
{
LCD_DC = 1; // 命令模式
    LCD_CS = 0; // 使能片选
    SPI_RW(reg);
    LCD_CS = 1; // 禁用片选
}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char val)
{
   LCD_DC = 0; // 数据模式
    LCD_CS = 0;
    SPI_RW(val);
    LCD_CS = 1;
}

void LCD_Init()
{

LCD_RESET=0;
delay_ms(10);
LCD_RESET=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VRH[5:0]
LCD_WR_REG(0xC1);//P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 ?
}

void LCD_SetArea(unsigned int stx,unsigned int sty,unsigned int endx,unsigned int endy)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stx>>8);
LCD_WR_DATA(stx&0xff);
LCD_WR_DATA(endx>>8);
LCD_WR_DATA(endx&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sty>>8);
LCD_WR_DATA(sty&0xff);
LCD_WR_DATA(endy>>8);
LCD_WR_DATA(endy&0xff);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Area(0,0,239,319);
LCD_WR_REG(0x2C);
for(i=0;i<320;i++)
{
for(j=0;j<240;j++)
{
LCD_WR_DATA(color>>8);
LCD_WR_DATA(color);
}
}
}

void main()
{
        P3M0=0xFF;
        P3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delay_ms(100);
LCD_Init();

while(1)
{
LCD_Clear(RED);
delay_ms(300);
LCD_Clear(WHITE);
delay_ms(300);
LCD_Clear(BLUE);
delay_ms(300);
LCD_Clear(GREEN);
delay_ms(300);
}
}

楼主:
有那位大佬看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A:
1,LCD片选选中的同时,TP的片选应该要关闭
2,检查SPI通信波形,测试SPI读取ILI9341版本寄存器之类是否正确

网友:
1,LCD片选选中的同时,TP的片选应该要关闭
2,检查SPI通信波形,测试SPI读取ILI9341版本寄存器之类是否正 ...

在家里没有仪器测,真麻烦。

网友B:
要检查一下SPI的SCL/MOSI/RS三条信号线有没有接错. MISO不需要接线. 点屏不需要示波器, 万用表检查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看看片子的GPIO输出设定,控制端口需要设定为推挽输出方式。第13,14行改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是IIC接口需要设置上拉电阻。试试再说。

楼主:
买了逻辑分析仪回来测试,9341资料里只有并口时序图,但SPI的时序图是不是和并口一样?不清楚

楼主:
这是并口时序图

楼主:
这是规格书SPI4线的时序图,CS时间要求40ns

楼主:
这是实测的时序图,CS时间为80us,和资料对比时间相差很大,真不知是咋做的?

楼主:
这是9341的时序图

网友D:
CS为1表示无效,但你还有CLK等波形这是很明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