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51单片机,使用板子上的电机驱动模块,LCD1602就失控是什么原因

楼主:
普中51单片机,使用板子上的电机驱动模块,LCD1602就失控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5-06-25):
供电不足,你的学习板供电是电脑供电对吗?如果是另外加电源试一下

网友B:
看看电路图,是不是共用了I/O口?如果没有共用I/O口,检查一下外部供电,是不是供电不足。如果是自己编的程序,检查一下程序,看程序是否有冲突。如果有使用中断,看看中断是否有冲突。基本就这几个方向,自己仔细检查一下。具体哪里问题,没看到具体电路和程序,谁也判断不了。像普中这些开发板,基本都是入门时玩的,不可能一直玩下去。基本不会有人去玩得烂熟,一说问题就能有答案。

网友C:
可能是一些引脚相连的, 另外失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个普中51板的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E:
应该有一个跳线帽,接地或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