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PLC模块是否可以代替485模块进行智能家居通讯用

楼主(2025-06-24):
看到网上有一个 HPLC模块,  两个放进电路就可以进行通讯,   从电路从剥离出通讯信号

但是不了解 是否有地址什么的,  还是直接通讯

有没有大神玩过

网友A:
智能家居一般都是用蓝牙、WiFi进行控制的,并且有自己的协议,我不了解HPLC模块,但是智能家居有用485进行通讯的吗?

楼主:
有的,这里想探讨一下 智能家居转工控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这里想探讨一下 智能家居转工控方法

你没有通信协议

网友C(2025-08-12):
HPLC通信速率不高,半双工通信,但是对智能家居来说差不多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