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可控硅板子红外遥控电风扇发现问题

楼主(2025-06-25):
一样的过零触发,一样的电流和时间以及次数,为何主电机能用,摇头的那个小电机就不行呢?搞来搞去还是要一直触发才行,这样使阻容降压的容量显得捉襟见肘。

网友A:
摇头电机里面是有一个减速机的,有可能是电机已经动作,但经过减速机后转动就变得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头电机里面是有一个减速机的,有可能是电机已经动作,但经过减速机后转动就变得不明显了.

很明显不是的,转的比较慢,但是明显静态触发是转的,过零触发是不转的。

楼主:
芯片型号是STC15W201S-SOP16

网友B:
如果小电机不带电容就是罩极电机,这样的电机过零触发转动是不正常的,而且还发热严重。

网友C:
某一个宝买的万能风扇遥控板,直接就是一直触发,也是阻容降压供电,电路简单的吓人,哪还有过零。

网友D:
摇头电机是用齿轮进行减速的,如果PMW不当可能因力矩不足你懂的。
查线路,查代码,第三条路就是废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电机不带电容就是罩极电机,这样的电机过零触发转动是不正常的,而且还发热严重。

不带电容,不是罩极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
现在看只能靠静态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一个宝买的万能风扇遥控板,直接就是一直触发,也是阻容降压供电,电路简单的吓人,哪还有过零。

那种板子我之前修过的电风扇见过,可控硅是97A6的,触发非常灵敏,电流很小。我这板子用的BT134还是136的,触发电流需要比较大,并且之前是过零触发的,主要是为了降成本吧,我看了降压电容容量是0.68的。
如果3路输出都用静态触发,电流是不够用的。现在测试了,两路分别接高速和低速,中速空置,加上一路静态的驱动那个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