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 HUB75 32*32 红绿蓝三色LED显示屏,51单片机如何点亮?

楼主:
背面有 P6-8I-2PA4Y02000WZ-V4 字样

接口说明
缺口在左
R1        G1
B1        N
R2        G2
B2        N
A        B
C        N
CK        ST
OE        S

找了代码测试,发现会显示多余的点位。
代码仅仅显示一行的一个点,但下一行也会显示此点,甚者隔了三行也会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圈圈里都是不应该显示的,哪位有建议吗?

网友A(2025-06-25):
先搞明白显示板的横扫描与坚扫描都是怎样驱动,是否还有驱动片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明白显示板的横扫描与坚扫描都是怎样驱动,是否还有驱动片选信号

感觉是搞清楚了,就做了单点点亮测试,发现有其他点也亮了,但明显较暗。
亮点,与代码执行的期望一致的,这八个点是正常的。

方框内的,不应该点亮的,微微发亮的

网友C:
用的是1T的单片机还是12T的?1T的显示静态图片才勉强够用。

网友D:
看背面的驱动芯片接线方法,然后写代码证实。
还有就是一般淘下来的都可能有些暗病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背面的驱动芯片接线方法,然后写代码证实。
还有就是一般淘下来的都可能有些暗病你懂的。

最初,以为是硬件故障呢,清洗前,背面板子上看出有水渍的。

就拆开了试试,上电后,显示还是那样,有杂散灯微亮的。
在网上搜索了有关文章,有提到消影的,可是没此产品相关资料,不知道具体代码。
搜索网上的文章和例程,看了一些程序代码,其中没发现消影部分的代码。
仔细观察发现,似乎每一个8*8的点阵块中,还有最亮的灯,这个与8行中对应列中亮点的和对应的。

以前也注意到,有些广告屏中某些点就是比较亮的,可能也是这么理吧
就这样了,不去深究了,也可能真的是产品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