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稳压管或LDO输入5V-12V, 输出5V的

楼主(2025-06-25):
谢谢大家

网友A:
TL431范围很宽且有一定动态范围

网友B:
进12V出5V太有了。。进5V出5V的貌似没有。。。

网友C:
有。可调节就行

网友D:
这个范围了直接DCDC呗

网友E:
可以加稳压管12V稳5V Y要看电流是多大

网友F:
只能选LDO了,但LDO也是有压降的。

网友G:
Yes, there are several voltage regulators and LDOs that can take an input range of 5V to 12V and output a stable 5V. The choice depends on your current requirements and how much efficiency or heat tolerance you need.

✅ Common Options:
🔹 1. Linear Regulators (e.g., 7805, AMS1117-5.0)
7805: Classic linear regulator, input up to 35V.

Easy to use, but inefficient—dissipates extra voltage as heat.

Good for low-power applications.

AMS1117-5.0: LDO with dropout ~1.1V.

Needs at least ~6.1V input to maintain stable 5V output.

Not suitable if your input drops to near 5V.

🔧 Note: Linear regulators get hot when stepping down from 12V to 5V at high current—add a heatsink if needed.

🔹 2. Switching Regulators (Buck Converters)
Much more efficient, especially if your input varies from 12V down to 5V.

Examples:

LM2596 (DC-DC buck module, very common)

MP1584, XL4015, TPS5430

Accept wide input (up to 30V depending on model), and maintain stable 5V output with high efficiency (80–90%).

✅ Great for powering microcontrollers, LED strips, sensors, etc.

🔹 3. LDO with Wide Input Support
If you need a proper LDO with better efficiency than a 7805:

LT1763, MIC29302, or LD1117 can be good choices depending on your current and dropout needs.

🔍 Recommendation:
If your input drops close to 5V, use a buck-boost converter or LDO with ultra-low dropout.

For most general use (like Arduino or Raspberry Pi), a buck converter is the most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Let me know your specific current needs and whether efficiency or simplicity is more important—I’d be happy to recommend the best part number for your project!

网友H:
使用BUCK-BOOST电路,输入2~12V,可以得到5V。

网友I:
即便是LDO也是有0.几v的压降. 5.0V进,5.0v出, LDO是做不到的.

网友J:
LM1117-5V

网友K(2025-07-30):
LT1965呗,宽压输入,工作电流能达1A。

网友L:
78L05可以啊

网友F:
还不如1117只有0.3V压差,78L05输入5V只能输出2.5V

网友M:
LDO及DCDC要进5出5不行,一定会有压降,你要找buck-boost才行。

网友M:
LDO及DCDC要进5出5不行,一定会压降,你要找buck-boost才行。

网友N(2025-12-03):
有的,我们有,能做到当5V输入时也能5V输出1、3、7、9、8、2、3、6、7、8、1、

网友N:
可以的,我们的芯片就是可以在最低是5V输入,输出也能5V。是有这样功能的。

网友O:
HT7550可以考虑,不过也有0.1V左右的压差

网友P:
78L05好像可以的

网友F:
你楼上方案压差0.1V,你的方案压差2.5V,也就是说输入低于7.5V输出就不是5V啦!

网友Q:
当然,市面上有很多这类稳压器和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当然,市面上有很多这类稳压器和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

低压差确实有很多,但要满足楼主0压差的很罕见

网友R:
做BUCK-BOOST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O:
HT7550可以考虑,不过也有0.1V左右的压差

数据手册上在1mA负载情况下是0.1V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数据手册上在1mA负载情况下是0.1V

确实,0.1V只是小电流理想状态,实际上可能会更大,所以,0压差很难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