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5V 电源型号的数码管改成12V电源型号的数码管,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5-06-26):
     前段时间,遇到这么个事情:原来是5V型号电源的数码管改成12V型号电源的数码管后,段码一直闪烁,却无法正常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该注意,请诸位一起讨论。     目前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在原来的电路上增加了一个驱动电路,电路原理是由原来5V 电源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改成去驱动12V 供电的(也是共阴数码管),现在无法正常显示 ,段码管一直闪烁。以下是增加部分电路:

网友A:
直接改用12V,原电路器件参数按5V,用12V加上,其电流过大,引起电源保护断电,再恢复再断电,所以闪烁。

网友B:
你这个描述搞得我有点懵,到底是
原来用5V电源驱动的板,直接改成了12V电源驱动,数码管没有更换
还是原来5V电源的板,现在用5V电源驱动,但换了一个需要12V驱动的数码管.
还是原来5V电源的板,现在用12V电源驱动,数码管也换成了12V驱动的数码管.
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给几个参考意见
有可能是更改供电电压后,外围电路降压给MCU和芯片用的电压高了,导致芯片不稳定.
也有可能是供电电压低了,导致数码管闪铄.
如果是供电电压高了,电路有保护,也会有影响.
还有看你改的电路,有没有考虑过三极管的参数,导通与关断的条件,是不是三极管导通后到了放大区,导致电流不稳定.

网友C:
遮遮掩掩的最重要的数码管是谁驱动的,把他放出来,他的供电如何,放两个三极管有啥好看的

网友D:
Q2不对劲啊,你改电压,要用两个三极管倒相两次才行,不然共阴数码管改12V得换共阳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描述搞得我有点懵,到底是
原来用5V电源驱动的板,直接改成了12V电源驱动,数码管没有更换
还是原来5V ...

原来用的是5V 共阴数码管,现改成12V的共阴数码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12V的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用12V,原电路器件参数按5V,用12V加上,其电流过大,引起电源保护断电,再恢复再断电,所以闪烁。

12V 电源回路中串接了一个限流电阻220R,电流不会过大。

网友E:
你的描述让人云里雾里  数码管分电压码?
你的意思是不是原数码管供电是5V  ,现在改用12V给原数码管供电不能正常显示。(数码管还是原来的数码管,只是供电电压由5V变成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描述让人云里雾里  数码管分电压码?
你的意思是不是原数码管供电是5V  ,现在改用12V给原数码管供电 ...

原来的数码管型号:5V供电的共阴管。现在的型号是12V供电的共阴管,提供的电路图就是12V电源电路,应该很详细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数码管型号:5V供电的共阴管。现在的型号是12V供电的共阴管,提供的电路图就是12V电源电路,应该很 ...

那么段码的驱动电路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不对劲啊,你改电压,要用两个三极管倒相两次才行,不然共阴数码管改12V得换共阳数码管

请看图,图中小写(a)网络是原来信号输出驱动数码管a段信号源,现用来作12V数码管的驱动信号;大写(A)网络是12V电源 转换输出给12V数码管a段提供电源,你摞一摞,输出信号与驱动信号是同相。

网友G:
🔍 Possible Causes of the Flickering: 1. Incorrect Level Shifting / Driving Logic If you're still using 5V logic signals (e.g., from a microcontroller or TTL),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properly switch the 12V supply through the driver circuit, especially if the driver requires a certain input voltage to turn on fully (like a transistor base or MOSFET gate).  2. Insufficient Current or Pull-down Resistance When switching higher voltages, you may need pull-down resistors or MOSFET drivers to cleanly switch the segment lines. Otherwise, the segments can float or partially turn on, causing visible flickering.  3. Driver Circuit Configuration You mentioned adding a driver circuit—if it’s a transistor or MOSFET array, make sure:  The gate/base is driven properly (use resistor if needed).  You are using NPN or N-MOS for low-side switching, or PNP/P-MOS for high-side switching, depending on your design.  Proper current-limiting resistors are used for each segment.  4. Timing or Refresh Rate If you are using multiplexing (scanning digits one at a time), and the refresh rate is too low, it can cause flickering. Make sure the scanning happens fast enough (>60 Hz per digit) for a stable visual effect.  💡 Suggestions: Double-check your driver circuit—post a diagram if you can.  Verify voltage levels going into the segment pins.  Try measuring with a multimeter or oscilloscope to see if the segment pins are toggling cleanly between 0V and 12V.  If using a microcontroller, consider adding a level shifter IC (like 74HCT series) between the MCU and the high-voltage side.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图,图中小写(a)网络是原来信号输出驱动数码管a段信号源,现用来作12V数码管的驱动信号;大写(A)网 ...

第一张图公共引脚也要和第二张一样处理,极性相反。

网友H:
1,可以测试一下12V电压是否稳定。
2,5V电源的地是否与12V电源的地可靠连接。

网友I:
建议楼主去除D1,将Q15的E极接GND,单片机的驱动口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后再试试看。

楼主: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主要问题点是设计转换电路上(位选控制驱动信号相位,没有转换,直接驱动)出来状况,谢谢诸位提出的建议。

网友J:
不知你是怎样的驱动电路,理论上加分压电阻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公共引脚也要和第二张一样处理,极性相反。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按着你的建议,我改好了,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