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交流电采集电路原理图

楼主:
AC220交流电采集方案
交流电峰值311除以220=1.41伏
最大值为1.4伏,有效值为1.4除以根号2等于0.997伏

220*2*1.414=622.16 v VPK-PK:
660V是峰峰值。
220V是有效值。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就是峰峰值PK-PK表示。
峰峰值的一半就是峰值用PK表示。
只有对称的波形才有峰峰值。 VPK-PK=2*1.4*vrms
最大值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

以上电路图的pdf格式:

网友A(2025-06-30):
能说说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B:
万一其中一个电阻烧了,会不会把人给电到的

网友A(2025-08-31):
引用 网友B:
万一其中一个电阻烧了,会不会把人给电到的

存在这个隐患。所以我最终采用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方式来采样。

网友C:
#define SAMPLE_RATE   500  // 每500us采样一次(2kHz)

u16 adc_samples[40];       // 采样缓冲区(20ms/500us=40个样本)
u8 sample_index = 0;
u32 sample_sum = 0;        // 采样总和
u8 full_window = 0;        // 窗口是否填满标志
// 全局变量用于平滑滤波
#define FILTER_SHIFT 5  // 使用5位右移实现1/32系数

// 定时器1中断(500us周期)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adc_timer = 0;

    uint raw_adc;
    uint filtered_adc = 0;  // 滤波后的ADC值(累加形式)
    u16 raw_value;

    // ====== 校准完成处理 ======
    if (cal_ok_display) {
        cal_ok_counter++;
        if (cal_ok_counter >= 2000) { // 2000 * 500us = 1秒
            cal_ok_display = 0;
            in_calibration = 0; // 退出校准模式
        }
    }

    // 显示刷新
    Display();

    // ADC采样控制
    if(++adc_timer >= (SAMPLE_RATE/500)) {
        adc_timer = 0;

        // 启动ADC转换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0) | 0x40 | 11; // 通道11
    }

    // 读取上次ADC结果
    if(ADC_CONTR & 0x20) {
        raw_adc = ((ADC_RES & 0x03) << 8) | ADC_RESL;
        ADC_CONTR &= ~0x20;

        // 滑动窗口处理
        if(full_window) {
            sample_sum -= adc_samples[sample_index];
        }
        sample_sum += raw_adc;
        adc_samples[sample_index] = raw_adc;

        if(++sample_index >= sizeof(adc_samples)/sizeof(adc_samples[0])) {
            sample_index = 0;
            full_window = 1;
        }

        // 当窗口满时计算平均值
        if(sample_index == 0 && full_window) {
            u16 avg = sample_sum / 40; // 40个样本平均
            raw_avg = avg; // 保存原始平均值用于校准

            // 原始ADC值转换 (0-1023 -> 0-250)
            raw_value = (u16)((unsigned long)avg * calibration / 1023);

            /********** IIR低通滤波 **********/
            if (filtered_adc == 0) {
                filtered_adc = (uint)raw_value << FILTER_SHIFT;
            } else {
                filtered_adc = filtered_adc - (filtered_adc >> FILTER_SHIFT) + raw_value;
            }
            // 获取滤波后的值并四舍五入
            pv_value = (filtered_adc + (1 << (FILTER_SHIFT-1))) >> FILTER_SHIFT;
        }
    }
}
// ====== 校准相关变量 ======
bit is_calibrated = 0;    // 校准标志位 0-未校准 1-已校准
bit in_calibration = 0;   // 校准模式标志
bit cal_ok_display = 0;   // 显示OK标志
uint cal_ok_counter = 0;  // OK显示计数器
uint raw_avg = 0;         // 原始ADC平均值(0-1023)
uint calibration = 250;   // 校准系数
// ====== 校准模式按键处理 ======
    if (in_calibration && !cal_ok_display) {
        // KEY4: 确认校准
        if(key_pressed[3]) {
            key_pressed[3] = 0; // 清除按键标志

            // 执行校准计算
            if (raw_avg != 0) {
                calibration = (220 * 1023UL) / raw_avg;
                is_calibrated = 1;  // 设置校准标志
                cal_ok_display = 1; // 显示OK
                cal_ok_counter = 0; // 重置计数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