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T588D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5-06-26):
关于使用WT588D-20SS芯片中出现的问题想咨询各位前辈
我是用usb转换器来将生成的bin文件写入到外接flash中,参考数据手册上的实例代码和时序写完三线控制驱动,但是上电后WT588D并没有任何反应,BUSY引脚毫无反应,对WT588复位后依然无效。请问是我的代码出了问题还是哪里操作的不正确

本人代码:

#include "wt588d.h"
#define CS_PIN     GPIO_PIN_1
#define CS_PORT    GPIOA
#define SCL_PIN    GPIO_PIN_2
#define SCL_PORT   GPIOA
#define SDA_PIN    GPIO_PIN_3
#define SDA_PORT   GPIOA

// 初始化GPIO
void WT588D_GP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配置CS/CLK/DAT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CS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CS_PIN);
        gpio_init(SCL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SCL_PIN);
        gpio_init(SDA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SDA_PIN);

  // 初始状态
        GPIO_BOP(CS_PORT) = CS_PIN;   // CS高电平
        GPIO_BOP(SCL_PORT) = SCL_PIN; // CLK高电平
        GPIO_BOP(SDA_PORT) = SDA_PIN; // DAT高电平
}

// 发送8位命令
void WT588D_SendCommand(uint8_t cmd)
{
    /* 可选复位 */
    // GPIO_BC(WT588D_RST_PORT) = WT588D_RST_PIN;  // RST拉低
    // delay_ms(5);                                // 保持≥5ms
    // GPIO_BOP(WT588D_RST_PORT) = WT588D_RST_PIN; // RST拉高
    // delay_ms(20);                               // 等待>17ms

        /* 唤醒芯片 */
  GPIO_BC(CS_PORT) = CS_PIN;  // CS拉低
  delay_1ms(5);                              // 保持5ms唤醒

  /* 发送8位数据 (LSB first) */
  for(uint8_t i = 0; i < 8; i++)
        {
                GPIO_BC(SCL_PORT) = SCL_PIN;  // CLK拉低
    // 设置数据位
    if(cmd & 0x01)
                {
                        GPIO_BOP(SDA_PORT) = SDA_PIN;  // 输出1
    }
                else
                {
                        GPIO_BC(SDA_PORT) = SDA_PIN;   // 输出0
    }
    cmd >>= 1;  // 准备下一位

    delay_1us(188);  // 数据稳定时间 (150us)
    GPIO_BOP(SCL_PORT) = SCL_PIN;  // CLK上升沿锁存
    delay_1us(188);  // 高电平保持 (总周期300us)
   }

    /* 结束传输 */
    GPIO_BOP(CS_PORT) = CS_PIN;  // CS拉高
    // BUSY信号将在20ms后响应

}

本人的电路设计

本人的电路设计

手册中的示例

手册中的示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芯片,代码,电路设计都没有问题,上电的时候外围电路的电阻可能烧坏了,OSCI震荡引脚的300k电阻两段电压异常,更换后正常了。以后排查问题先从硬件一步一步开始排查,给自己长个经验,也感谢给我提供思路的各位。
总的来说这款芯片的使用还是很简单,另外不需要专门的下载器配合上位机(使用专门的下载器配合上位机需要win7系统),我采用的是USB转SPI转换器来给flash下载的,只要使用wt588d的上位机生成BIN文件,再通过其他上位机来将文件写入flash后就可以使用。
把相关资料分享给大家,供大家使用。
PS:这款芯片年纪比较大了,跟厂商的人沟通说后续会停产,大家选型的时候要注意。

VoiceChipV1.7_Install(2016-7-15).rar

上位机

上位机使用说明

下载说明

详细资料

应用电路

网友A:
建议问下唯创的厂家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问下唯创的厂家FAE

这个我有咨询过,他给了我两个思路,一个是bin文件有没有写进外接flash,二是代码是否有问题。
我读取外接flash,其中确实是有bin文件的,falsh也可以正常读写;二是我的代码逻辑和时序也确实是按照示例给的写,现在没有解决问题的头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咨询过,他给了我两个思路,一个是bin文件有没有写进 ...

利用唯创原厂的588d的demo板验证一下呗,将通信接口飞线出来到你的板子上验证

网友B:
这个我有咨询过,他给了我两个思路,一个是bin文件有没有写进外接flash,二是代码是否有问题。 我读取外接flash,其中确实是有bin文件的,falsh也可以正常读写;二是我的代码逻辑和时序也确实是按照示例给的写,现在没有解决问题的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