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器程序

楼主(2025-06-27):
#include <reg51.h>

/********************* 硬件定义 *********************/
#define SEG_PORT P0       // 数码管段码(共阳极,低电平点亮)
sbit DIG1 = P2^0;        // 位1(小时十位)
sbit DIG2 = P2^1;        // 位2(小时个位)
sbit DIG3 = P2^2;        // 位3(分钟十位)
sbit DIG4 = P2^3;        // 位4(分钟个位)

sbit KEY_SET = P3^2;     // 设置键(切换模式)
sbit KEY_ADD = P3^3;     // 加时键
sbit KEY_SUB = P3^4;     // 减时键

sbit BUZZER = P3^6;      // 蜂鸣器(低电平触发)
#define LED_PORT P1      // 8位LED(低电平点亮)

/********************* 段码表(共阳极,低电平点亮) *********************/
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 0-4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5-9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 A-D
    0x8E, 0xC1                   // E-F(0xC1含小数点)
};

/********************* 状态定义 *********************/
#define STATE_NORMAL   0  // 正常模式(显示时间)
#define STATE_SET_HOUR 1  // 设置小时模式
#define STATE_SET_MIN  2  // 设置分钟模式
#define STATE_COUNTDOWN 3 // 倒计时模式

/********************* 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hour = 0, min = 0;   // 当前时间(设置值/倒计时值)
unsigned char clock_state = STATE_NORMAL; // 当前状态
unsigned int timer_count = 0;      // 定时器计数(用于1秒触发)
bit blink_flag = 0;                // 闪烁标志(设置模式下)
bit countdown_running = 0;         // 倒计时运行标志
bit timeout_flag = 0;              // 倒计时结束标志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_system(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scan_keys(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while(1) {
        scan_keys();   // 按键扫描
        display();     // 数码管显示
        if (timeout_flag) {  // 倒计时结束:流水灯+蜂鸣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_state = 0;
            LED_PORT = ~(1 << led_state);  // 流水灯(低电平点亮)
            led_state++;
            if (led_state >= 8) led_state = 0;

            BUZZER = ~BUZZER;  // 蜂鸣器翻转(低电平触发)
            delay_ms(100);     // 控制频率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_system(void) {
    SEG_PORT = 0xFF;          // 段码全灭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 位选全灭(共阳极,高电平截止)
    BUZZER = 1;               // 蜂鸣器初始高电平(关闭)
    LED_PORT = 0xFF;          // LED初始高电平(关闭)

    hour = 0; min = 0;
    clock_state = STATE_NORMAL;
    countdown_running = 0;
    timeout_flag = 0;

    // 定时器0初始化(50ms中断,12MHz晶振)
    TMOD = 0x01;
    TH0 = 0x3C;   // 初值:65536 - 50000 = 15536(0x3CB0)
    TL0 = 0xB0;
    ET0 = 1;      //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1秒触发逻辑)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 重装载初值
    TL0 = 0xB0;
    timer_count++;

    if (timer_count >= 20) {  // 50ms×20=1秒
        timer_count = 0;
        blink_flag = ~blink_flag;  // 闪烁标志翻转(设置模式下用)

        if (clock_state == STATE_COUNTDOWN && countdown_running) {
            if (hour > 0 || min > 0) {  // 倒计时未结束
                if (min == 0) {         // 分钟为0,小时减1,分钟置59
                    hour--;
                    min = 59;
                } else {                // 分钟减1
                    min--;
                }
            } else {                    // 倒计时结束
                countdown_running = 0;
                timeout_flag = 1;
                hour = 0; min = 0;     // 显示00:00
            }
        }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seg_data;

    // 消隐所有位(避免残影)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SEG_PORT = 0xFF;
    delay_ms(1);

    // 显示小时十位
    DIG1 = 0;
    seg_data = SEG_CODE[hour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HOUR && blink_flag) {
        seg_data &= 0x7F;  // 设置模式下,小时位闪烁(小数点亮)
    }
    SEG_PORT = seg_data;
    delay_ms(2);
    DIG1 = 1;

    // 显示小时个位
    DIG2 = 0;
    seg_data = SEG_CODE[hour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HOUR && blink_flag) {
        seg_data &= 0x7F;
    }
    SEG_PORT = seg_data;
    delay_ms(2);
    DIG2 = 1;

    // 显示分钟十位
    DIG3 = 0;
    seg_data = SEG_CODE[min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MIN && blink_flag) {
        seg_data &= 0x7F;  // 设置模式下,分钟位闪烁(小数点亮)
    }
    SEG_PORT = seg_data;
    delay_ms(2);
    DIG3 = 1;

    // 显示分钟个位
    DIG4 = 0;
    seg_data = SEG_CODE[min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MIN && blink_flag) {
        seg_data &= 0x7F;
    }
    SEG_PORT = seg_data;
    delay_ms(2);
    DIG4 = 1;
}

/********************* 按键扫描(消抖+功能处理) *********************/
void scan_keys(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debounce = 0;  // 消抖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et_step = 0;  // 设置模式切换步骤

    if (key_debounce > 0) {
        key_debounce--;
        return;
    }

    // 处理设置键(切换模式)
    if (KEY_SET == 0) {
        key_debounce = 10;  // 消抖
        key_set_step++;
        if (key_set_step == 1) {
            clock_state = STATE_SET_HOUR;  // 进入设置小时
        } else if (key_set_step == 2) {
            clock_state = STATE_SET_MIN;   // 进入设置分钟
        } else if (key_set_step >= 3) {
            key_set_step = 3;
            clock_state = STATE_COUNTDOWN; // 进入倒计时
            countdown_running = 1;         // 启动倒计时
        }
    }

    // 处理加时键(设置模式下)
    if (KEY_ADD == 0 && clock_state != STATE_NORMAL) {
        key_debounce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HOUR) {
            hour++;
            if (hour >= 24) hour = 0;
        } else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MIN) {
            min++;
            if (min >= 60) min = 0;
        }
    }

    // 处理减时键(设置模式下)
    if (KEY_SUB == 0 && clock_state != STATE_NORMAL) {
        key_debounce = 10;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HOUR) {
            if (hour == 0) hour = 23;
            else hour--;
        } else if (clock_state == STATE_SET_MIN) {
            if (min == 0) min = 59;
            else min--;
        }
    }
}

/********************* 毫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10; j++);  // 12MHz晶振下,约1ms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