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keil创建新工程为什么我没有Legacy Device Databse[no RTE]选项

楼主(2025-06-27):
为什么我keil创建新工程为什么我没有Legacy Device Databse【no RTE】选项,然后也没有我要的芯片

网友A:
安装不正确还是版本不兼容系统?重装或者其它地方下载一个程序安装看看

网友B:
如果是STC单片机, 参照STC-ISP的说明 导入STC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是STM32系列 需要去下载DPF包 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能还差几步没有完成,要在另外一个软件官方去下载的,就是有一个STC-ISP的软件里面去下载的,在这个软件里面去下载,具体的操作流程可以观看BILIBLIL哔哩哔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TC单片机, 参照STC-ISP的说明 导入STC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是STM32系列 需要去下载DPF包 再导入 ...

RTE是RVMDK才有的。

网友E:
需要有配套的芯片库

网友F:
先对keil的版本进行检查,是不是安装的版本不正确,按照型号去搜索安装芯片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