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是mos管的漏电流

楼主(2025-06-27):
电路是个简单UPS电路。1、将dc端和电池端同时供电24V时,电池端的led会微微亮。dc端正常亮

2、dc端保持24V不变,将电池端电压缓慢调整至2V时,这个过程中,电池端的led仍就微微亮。测量电池端led前端电压1.7V
3、将dc端保持24V不变,电池端电压调至1V时,电池端led完全熄灭。

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SMBJ35是什么管?该不会是它侧漏了吧。。。

网友B:
1.断开DC24V,只用电池供电,看看DC_LED亮不亮,亮了可能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导致的。
2.测量MOS管的VGS,看看MOS管是不是微导通了。
3.DC24V和电池都接上,BAT_LED亮,拆掉MOS管看看还亮不亮就知道是不是MOS管漏电。

网友C:
肖特基漏电流导致,10~100ua不等,不是mos漏电流。去掉d1/d2不亮则二极管,亮则mos。
同样电池供电时,dc-led也会微亮。
解决方法为在led并10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