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04报错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楼主:
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的啊,我找了半天,其实只找到一个定义为这个名字的变量啊,不存在多个文件定义了同名变量的啊,这个变量我想做全局的,写的也是全局的,在好多个文件中调用了,我应该怎么办,大佬们求解

网友A(2025-06-28):
甚至在button.c文件中都找不到所谓的这个 “重复定义的参数”

网友A:
解决掉哩,,我之前是只在global.h即全局变量文件的声明函数里放了 我想用到的参数的声明,并且赋了值。。这样导致了报错。。。。最后的修改方法是,在全局变量的c文件里,即global.c的文件中声明参数,并且给他们赋值,然后再在h文件里面extern他们,注意在h文件里不要再次赋值,,即可

网友B:
千万不要在h文件里面定义变量和函数,声明就行了。